求助: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定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20):
有个显示器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没反应。就想拆开研究一下。
拆开看到如图所示电源板

测试输出5V电源波形跳变,如下图

431、光耦反馈,控制芯片,mos都查了,主要的器件测试了,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变压器还不知道好坏,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初级波形还没有测试。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测试方向?

网友A:
电解电容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换新的吧

我刚一开始也想换这几个电机电容的,测试了一下冲放电感觉没问题。直接并了几个电机电容也没恢复就没换。
我找几个新的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