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USB4 2.0标准规范发布,可实现 80Gbps 传输性能

楼主(2022-10-20):
出处

据EDN电子技术设计了解,USB-IF组织近日正式发布了全新的USB4 v2.0标准规范,带来了新一代USB 80Gbps接口。该接口支持8K超高清显示,可非对称编码异步传输,显示传输则和DP 2.0、PCIe 4.0相互打通,而接口形态为Type-C。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规范的发布,USB接口将统一以传输带宽命名,例如USB4 v2.0对应USB 80Gbps,USB4对应USB 40Gbps,USB 3.2 Gen2x2对应20Gbps,USB 3.2 Gen2对应USB 10Gbps,USB 3.2 Gen1对应USB 5Gbps。

更新后的 USB 80 Gbps 解决方案的主要特性包括:
利用基于 PAM3 信号编码的新物理层架构,可在 40 Gbps USB Type-C 无源电缆和新定义的 80 Gbps USB Type-C 有源电缆上实现高达 80 Gbps 的速度。
USB Type-C 信号接口可以进行非对称配置,以在一个方向上提供高达 120 Gbps 的速度,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保持 40 Gbps 的速度。
更新数据和显示协议以更好地利用可用带宽的增加。
与 DisplayPort 2.1 和 PCI Express  4 保持一致性。
向后兼容所有先前版本的 USB。
值得一提的是,USB Type-C接口规范、USB PD供电规范也已升级,与USB 80Gbps保持同步。DisplayPort 2.1 规范加强了与 USB Type-C 规范以及 USB4 PHY 规范的一致性,以促进为 DisplayPort 和 USB4 提供服务的通用 PHY。此外,DisplayPort 2.1 增加了一项新的 DisplayPort 带宽管理功能,使 DisplayPort 通道能够通过 USB4 链路更有效地与其他 I / O 数据流量共存。

https://www.usb.org/

网友A:
可惜硬盘这些速度远远追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硬盘这些速度远远追不上

现在都上固态了,就连我的U盘  都是用三星的SSD做的,写入速度 300MB/S+(USB3.0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都上固态了,就连我的U盘  都是用三星的SSD做的,写入速度 300MB/S+(USB3.0下) ...

这已经差不多瓶颈了,硬盘上4.0的话其实很多都未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差不多瓶颈了,硬盘上4.0的话其实很多都未满足

我的nvme pcie4.0的固态硬盘,读接近5G字节每秒,写接近2G字节每秒
以前用兆做单位,现在用G了

网友:
其实就是用了PCIE通道了吧

网友:
USB 4有20Gbps、40Gbps两个版本
所以USB 20Gbps即可能是USB4,也可能是USB 3.2 Gen2 x 2

网友:
配套的USB线缆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硬盘这些速度远远追不上

这是给dp 8k用的。。刚刚能满足胃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vme pcie4.0的固态硬盘,读接近5G字节每秒,写接近2G字节每秒
以前用兆做单位,现在用G了 ...

现在我的固态直接用上PCIE接口了

网友:
这速度,一条标准传输线,应该不便宜。
速度越来越快,做线的难度越来越高。

网友:
用这个4.0的USB  做一个  1024路的USB 转串口, 想想都兴奋

网友:
Type-C线好乱。看着圆滚滚的,能不能充电得试了才知道,通信速度也乱乱。

网友C:
感觉到了这个速度,就不要折腾铜缆了,成本实在太高了,硬件也变得很复杂。
还是考虑如果普及光纤接口吧。
考虑到光纤接头的磨损问题,使用一块很小的蓝宝石之类的东西,作为接口的窗口。线缆成本也不会比铜缆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到了这个速度,就不要折腾铜缆了,成本实在太高了,硬件也变得很复杂。
还是考虑如果普及光纤接口吧。

与你的想法出奇一致。这就是想要的未来u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到了这个速度,就不要折腾铜缆了,成本实在太高了,硬件也变得很复杂。
还是考虑如果普及光纤接口吧。

把中间的usb 2.0线添加super speed能力,带宽提升50%,,
把编码从PAM3升级到PAM4,,带宽再提升33%
这样下一个版本USB4 3.0就能在保持信号频率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带宽加倍到160Gbps了。。

网友:
对内对外,以后都走usb x.x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