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储星这样的杂牌固态盘有人买过么?体验怎样?

楼主(2022-10-20):
真有这么坑吗
还是所有杂牌固态盘都有这么坑

哪种杂牌盘相对比较靠谱呢?

网友:
现在ssd很便宜,大牌的也不贵,没必要买杂牌。哦,原来是十万哥啊~

网友A:
数据可贵,不要使用不知名的。就算知名的,也要做好备份!

网友:
三星吧1T在700左右

网友B:
为什么要去买杂牌存储。。。

网友:
血的教训,硬盘一定要买好的,数据安全最重要,不差几个钱。

网友:
硬盘只在三星因特尔镁光西数东芝考虑。
当存储盘写入不多 可以考虑SN350。1t才380。 加100多500多1t的选择更多。

网友:
总有奸商想害十万哥

网友C:
十万哥总想少花钱办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万哥总想少花钱办大事

纯粹是为了发个帖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去买杂牌存储。。。

老机器升级,买个好盘,盘的价值就超过机器本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可贵,不要使用不知名的。就算知名的,也要做好备份!

你怎么备份文件的,用网盘么?用知名的也不够么

网友:
体验比较实惠,flash出现坏快或者掉固件可以自己量产做flash测试,筛选存储单元。原本以为出现坏快就报废了找不到具体哪一个f芯片坏了,后来研究哈竟然可以量产写入测试固件屏蔽坏快,又是一块新硬盘了。三星的没法量产了。总得来说相当好玩,不好用。

网友D:
十万哥是什么典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万哥是什么典故?

你看看楼主发帖记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万哥是什么典故?

问题多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歪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