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已经安排生产的板子发现有问题就不能停止了?

楼主(2022-10-20):
昨天批量返单了一款板子(订单编号:P374),这个板子在11号第一次做,今天贴片回来发现过孔没通,发现问题后查看已经在图电中了,在后台反馈后回复无法取消或是停止了,问题原因应该是原PCB厂家给我的生产资料少了钻孔层。希望可以改进一下,哪怕是客户问题也尽量降低损失。希望可以停止生产,剩下的环节取消,如果是客户原因那给客户返还一些损失(毕竟板子没有全部工序走完)

网友:
从工厂角度看,特别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中断一个流程付出的人力物力可不少。往往会涉及很多关联的东西

网友:
就好比降落时发现轮子坏了....

网友:
修改文件立刻重新下一单,原来的单子做好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又不是吃的东西,你不要可以卖别人,线路板一但开始做了,别人就不能用了,是你定制的

网友:
好多都是拼版做的,你的和别人的是在一张板子上面,一旦开始,怎么停止呢

网友:
扔了吧,自己犯错勇于承担后果。

网友:
确实这样,所以自己审核时,一定要小心,在JLC做样,也搞好七八年,出个几次这种 问题,都自己担着,看了他们生产工芯跟流程就清楚,不太可能为了你一个资料错误就停下来,
他一块整板,拼了很多其他人的板子在上面,停下来的损失,可不是你板子哪么一点点,互相理错。
最容易出错的就是板厚,以错过三次。自己认了。

网友:
停止也没用,损失是一定的了

网友A:
先打样,测试没问题,批量就直接在打样的文件上重新下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打样,测试没问题,批量就直接在打样的文件上重新下单。

返单翻车过。。。。。

打样都是精锐设备,返单量产时候就不一定了。。。。

所以很多时候,都宁愿下打样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返单翻车过。。。。。

打样都是精锐设备,返单量产时候就不一定了。。。。

这种坑JLC不赔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坑JLC不赔么?

说实话,赔板子费用,哪只能算很小的损失了,
我这两年,有三单 ,小批量,不上锡,元件都贴完了,只能自己认,哪点板子费用,有时都不想理论了。

网友:
图电工序,前面的钻孔、沉铜、线路、电镀(加厚孔壁与线路上的铜)都做好,蚀刻后就是没有阻焊的线下。     过孔导通需要有沉铜、电镀二个工序。再返工就会导致孔小,线路铜过厚蚀刻不尽导致短路。  目前PCB的生产流程和客机差不多。

网友:
你要了解一下,你的板子是和别人的板子一起拼成一个大板。怎么停,别人的板子做不做?

网友:
是否可以理解为:还没拿到11号做的样板,就投了同款批量?这样赶工还做啥样板....

网友:
板子是跟别人的拼在一起的 怎么停
而且就算你独占,人家产线不能因为你打乱不说,省下几个工序也省不了多少钱啊,物料都投进去了。你想别人应该退你多少钱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赔板子费用,哪只能算很小的损失了,
我这两年,有三单 ,小批量,不上锡,元件都贴完了,只能自 ...

他现在有全陪的报价选项了吧,多花点钱安心点,要不就只能换工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赔板子费用,哪只能算很小的损失了,
我这两年,有三单 ,小批量,不上锡,元件都贴完了,只能自 ...

我的最近一批250片沉金板,原封放了4个月才去SMT,结果有10片在相同区域不上锡,板的其他部位上锡良好。亏了2000多元的元件费。

起初以为是板子久了才不上锡,但现在想想,相同的区域不上锡,那就不可能是时间久的问题导致的。

因为放了4个月,也没办法找JLC说理了。

网友:
是有拼版的可能性大,但是楼主提出的是有没有可能一整个大板都是一个客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最近一批250片沉金板,原封放了4个月才去SMT,结果有10片在相同区域不上锡,板的其他部位上锡良好。 ...

确实这样,不上锡,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哪几个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