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观察到工地安全吊钩有设计缺陷,一部斗车从高空摔下来,方圆几十米有强烈地震感觉

楼主(2022-10-20):
工地吊机使用下面的这种钩子。

这是我新买的,因为我看到安全装置已经损坏(下图白色金属片),钩子无法锁定吊绳。(工人才不理这些安全装置,还嫌安全装置使用起来麻烦)

于是我昨天去买了一个新钩子换上去。

一部斗车装3包水泥(300斤)。我吊到8楼后,卸下水泥,将空车吊下去。

吊装方法如图:使用2条周长3米的发动机传输带(这种传输带能承受上吨的拉力),将斗车吊起来。

图中黑色的部件是安全锁紧装置,理论上皮带不会松脱出来,尤其是吊着东西的时候。

吊车下降到7楼,意外突然发生。吊车从20多米的高空直接摔到地面!

幸亏当时是我操作吊机,我安全意识非常足,吊机工作的时候,下面我是绝对禁止站人。

所以,只是损失了一部斗车,并没有人员伤亡。

如果是工地的工人操作,就难说了。

斗车摔下来的原因,是有条吊带从钩子里面松脱出来了。这是我当时看到的。

这另外非常惊讶!

不是钩子已经有安全锁紧装置的吗?为何还会出问题?!

我看到钩子上的安全片(白色金属)已经错位,失去了保护作用。这需要非常大的外力。

我分析当时的情况是:斗车的把手,被突出来的建筑物横梁卡住了,另外一头继续往下运动,到一定程度,强大的拉力让吊带将安全装置顶开!

也就是说,这是锁紧机构有问题。

我在淘宝上找到了这种结构,估计可以解决这个缺陷:

我找遍了镇上的五金店,全部都是上面有缺陷的款式。我只好到淘宝买了一只。

网友A:
靠那一个小钩子根本撑不住几百斤的重量。。那个钩子只能防止绳子松懈时脱落(即小车放地上,防止绳子自己掉了),不能受力。一侧悬空时完全靠这个钩子使力必断无疑。

要是让这个钩子也能承力,也许只能找跟一种钥匙扣差不多的钩子,松开时和结构闭合,这种才能使力(估计就是x宝这种)。但是一定要注意x宝货鱼龙混杂,质地不好说,如果是钥匙那种烂合金材质,估计勾几车重物自己就脆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那一个小钩子根本撑不住几百斤的重量。。那个钩子只能防止绳子松懈时脱落(即小车放地上,防止绳子自己掉 ...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建筑工地上的塔吊勾那个防脱机构也是只能防止索子不受力的情况下不弹出来……

网友B:
斗车上面四个角用12螺纹钢筋焊接4个开口的钩子,用两段钢丝绳分别对折,用多个钢丝绳夹卡对折固定钢丝。然后用一个U型吊装卡扣把两根做好的钢丝绳中间串起来就是一套吊装绳子了。每段钢丝一共用8个钢丝绳夹头,对接处2个,两边各三个。4包水泥加车一共接近500斤,最好用6mm多股不锈钢钢丝绳,大概极限470kg承重。

特别注意吊机要底座要固定好,不然容易掉下去。还有要警告工人工作时下面随时做好掉落东西准备,随时跑。楼上操作工人要告知出现掉落危险时候不准用手拉抢救吊机,吊机电线不了散落地上,怕绊脚出现危险,需要用铁丝在楼板顶浮空走线。

网友B:
斗车吊钩必须焊接牢固,前面两个朝左右方向,后面也是两个朝左右。
平时用制作的钢索套住斗车四个钩子就可以,上面不需要拆卸。特质钢索建议用12mm的钢索。吊机钢索最好按照最大载重的三倍。

网友C:
感觉这个钩子问题更大啊,按道理不是应该设计成内斜面,只能向内按压打开才对么?现在这样往外开,绳子跑偏时不是更容易松脱?

网友C:
参考钥匙扣的设计也是向内按压打开的,原来的吊钩设计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那个铁片太单薄了而已,向外开的那个反而更容易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钩子问题更大啊,按道理不是应该设计成内斜面,只能向内按压打开才对么?现在这样往外开,绳子跑偏 ...

这个钩子要打开,有个保护开关的。必须将开关按下去,才能打开钩子:

楼主:
这图看得明显一些:

楼主:
因为已经有可靠的安全保护,开口往外倾斜,更加容易装卸吊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斗车吊钩必须焊接牢固,前面两个朝左右方向,后面也是两个朝左右。
平时用制作的钢索套住斗车四个钩子就可 ...

工地要吊的东西五花八门。除了斗车,还有平板车、搅拌器、其它东西.....

现在使用发动机皮带(2条,组成2个圈),我发现非常方便,并且感觉已经很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钩子要打开,有个保护开关的。必须将开关按下去,才能打开钩子:

那个“保护开关”很可能也是非常脆弱的,这个钩子的结构决定了所有受力都集中“保护开关”那里,一旦失效钩子马上会松脱,反而比之前的更不安全,反正我是信不过那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保护开关”很可能也是非常脆弱的,这个钩子的结构决定了所有受力都集中“保护开关”那里,一旦失效 ...

这种是工业标准的东西,应该信得过的。

我收到货,看看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工业标准的东西,应该信得过的。

我收到货,看看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 ...

搞不好就是一个小卡子。。手按的安全扣能有多大。小钳子用手硬掰都能掰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就是一个小卡子。。手按的安全扣能有多大。小钳子用手硬掰都能掰松。 ...

我问了厂商,需要多大力气才能拉开。

我认为这种结构肯定是使用自锁齿咬合。这齿轮肯定是一体制造的,强度应该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就是一个小卡子。。手按的安全扣能有多大。小钳子用手硬掰都能掰松。 ...

有听过一两拔千斤?

网友D:
这个和钥匙扣不一样,底下那个圆弧的钩子才是活动的,吊的东西越重关的越紧

网友:
看图这个红钩子是吊得越重越不容易打开的,收到实物看看,看照片还是能起到防脱作用的

楼主:
商家回复:这种带自锁功能,这个拉不开的   除非超载把吊钩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钥匙扣不一样,底下那个圆弧的钩子才是活动的,吊的东西越重关的越紧 ...

是的,这个设计非常好。

网友:
绳子从钩子脱落最主要还是没有用u型吊装卡扣,正常吊钩承受向下的力气,你这是吊绳向外散开的力。你用吊装卡扣然后再用?号钩子就非常可靠。钩子保护装置损坏就是承受过大的力。吊装水泥说明还有大量沙,说明做粉刷了,以后帖地面砖还需要大家里沙子的,真心建议用我推荐的办法,我的办法是专业人士工作中总结的办法

网友B:
如图,这是专业斗车吊装挂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这是专业斗车吊装挂钩

请问我这种平板车,怎样加U钩?

平板车的主板不是铁的,是塑料,无法焊接。

楼主:
斗车这样吊,已经足够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斗车这样吊,已经足够安全。

需要加装一个吊装扣就可以避免钩子保险装置涨坏,
把皮带用这个扣串起来,然后吊钩勾住这个扣的弧形部分,这样可以避免钩子承受水平拉力涨开保险装置。这个u型吊装扣五金螺丝店有卖。

网友:
这个皮带吊装办法也很不错,缺点是不能阻止皮带转动有可能会斗车装卸物受力偏边了造成被吊物旋转。可以如图用铁丝把皮带绑一个小环防止皮带旋转。两条皮带小环用u型吊装扣串一起,克服皮带受力后在吊钩上水平滑动造成脱钩。然后吊钩再吊住u型吊环弧形部分。唯一不好的是如果皮带不够长那圈住斗车就可能需要分解u型扣可能会降低效率,但是为了安全貌似也值得。我那带钩子的斗车是干工程的专用的,吊沙子水泥混凝土很常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参考钥匙扣的设计也是向内按压打开的,原来的吊钩设计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那个铁片太单薄了而已,向外开的 ...

自锁吊钩理论上没事,但是被吊物下降时候难免发生墙体磕碰等就会有概率出现吊钩解锁的问题。比如吊机钢丝盘没有均匀盘钢丝,会出现钢丝跳动造成重物弹跳。自锁吊钩用在比较轻的吊装还是非常不错的设计,不属于非常可靠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锁吊钩理论上没事,但是被吊物下降时候难免发生墙体磕碰等就会有概率出现吊钩解锁的问题。比如吊机钢丝 ...

你没有看到它有一个手动锁定开关?

除了自锁,还有机械锁死。

钢丝跳绳也不会导致这铁钩脱落。

反而你上面的U型钩,钢丝跳绳时会导致松脱。

另外我工地打桩的时候,工人使用的钩子没有任何安全装置(坏了),

吊猪笼铁的时候,钢丝跳绳,几百斤重的猪笼铁从高空跌下,砸中一个工人的头部,血流如注.....

我以为这工人死定了。

工地就是这样,工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珍贵....我作为客串监工,不知道挽回多少条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斗车上面四个角用12螺纹钢筋焊接4个开口的钩子,用两段钢丝绳分别对折,用多个钢丝绳夹卡对折固定钢丝。然 ...

发生吊车脱落事情后,工人是不是不敢再违规操作了
按20米高度计算,落地时间不过2秒,
如果中途脱落,落地时间可能少于1秒,来不及反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到它有一个手动锁定开关?

除了自锁,还有机械锁死。

地面有必要装几个监控(比如吊车处)?再弄几条工地安全守则,这样工人是不是会多注意一些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面有必要装几个监控(比如吊车处)?再弄几条工地安全守则,这样工人是不是会多注意一些安全 ...

没用的。工人该怎么样,还是会怎么样。

楼主:
收到货了。

哈哈,我买了2T的,其实买1吨已经足够。(吊机最多拉200kg)。

发现这款吊钩的安全设计真的刀枪不入。开关有弹性的,放手就会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楼主(2022-12-04):
现在动手给平板车安装4个固定螺丝,防止吊绳松脱。

网友:
这个最危险,其实是在高处拉这个小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