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助手隐藏后Ctrl+F没反应

楼主(2022-10-20):
新电脑今天装了下单助手,下单助手隐藏后电脑上的Ctrl+F快捷键没反应了。写程序用的最多的快捷键没反应了很难受。。。

网友A:
是这个原因吗?
这几天我刚更新了这个小助手,也是发现了ctrl+f不能用...我正纳闷了...以为键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原因吗?
这几天我刚更新了这个小助手,也是发现了ctrl+f不能用...我正纳闷了...以为键盘坏了 ...

是这个问题,开始以为是vs2022有问题,卸载了重新安装还是不行,然后用其他很多软件试了ctrl+f都不行。找了1~2个小时才找到是下单助手的问题

网友B:
用的最多的难道不是ctrl+s?。。。但凡被蓝屏/崩溃搞过的人写几个字都会条件反射按一下ctrl+s。。

其次是ctrl+c,然后是+v,至于+f我感觉100次可能有5次吧。+s至少80次。+c/+v要有20次+,多出来的是用strokeit通过鼠标快捷操作的。

网友:
我去  你还别说,我都没联想到这个小熊。我只想吐槽小助手 ctrl+F后 光标不自动跳到输入框,而是要点击

网友:
刚刚去试了,确实可以验证,小助手隐藏后,在其他软件界面,按下Ctrl+F会表现出无效的反应,再点开小助手,小助手界面就出现了搜索框,依然是文字输入光标不在搜索框内。
看来是隐藏了的小助手截了Ctrl+F,打开在任务栏的时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最多的难道不是ctrl+s?。。。但凡被蓝屏/崩溃搞过的人写几个字都会条件反射按一下ctrl+s。。

其次是c ...

一样,写几行就ctrl+s ,没事隔段时间也ctrl+s

网友:
你好,已经更新了新版本,去官网下载新版即可,已经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