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8M晶振这样的波形,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2-10-21):
直流档,探头10x

3.3V的STM32F103,8MHz晶振,周期125ns,频率正确。

但,正弦波底1.1V,正弦波顶2.9V,这个怎么感觉不太正常呢?

晶振型号是X50328MSB4SI,20pF负载电容,4脚无源晶振。C1和C2电容实际用的18pF(看到的文档都建议用27~33pF)

以前没关心过这个问题,能用就一直用了。
但这个产生了0.1%的不良率,不良品的正弦波峰峰值只有1V不到,具体多少不记得了。

楼主:
上图测试点在 OSC_IN 上

当测试点在 OSC_OUT上时,正弦波底是0.9V,正弦波顶是3.3V

楼主:
刚找了2颗33pF的电容替换上去,波形无任何变化,跟18pF时候完全一致。

楼主:
由此是不是可以断定,当初不良品晶振,峰峰值偏小至不到1V,并不是匹配电容偏小引起的。

网友A:
你这个是stm引起的。。xi幅度不可能大于xo幅度。

网友:
应该什么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stm引起的。。xi幅度不可能大于xo幅度。

再问一下,匹配电容C1 C2比理论值偏小,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匹配电容C1 C2比理论值偏小,会有什么影响?

会导致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导致频偏

不会影响正常起振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导致频偏

频偏是导致频率变小还是变大,还是不稳定?

网友C:
可以换匹配电容的值试验,实际上就是找最佳的谐振点,在最佳谐振点,应该振荡幅度最大。
在最佳谐振点附近,也能起振,但输出幅度会小些。
偏离最佳谐振点太多,就不起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匹配电容的值试验,实际上就是找最佳的谐振点,在最佳谐振点,应该振荡幅度最大。
在最佳谐振点附近 ...

已经下单了22pF和27pF,等到货了再测试看看波形振幅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D:
OSCIN和OSCOUT上加个1M电阻试试

网友:
遇到过这款单片机在低温下不起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CIN和OSCOUT上加个1M电阻试试

加上去,测量波形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是
OSC_IN 1.1-2.9V
OSC_OUT 0.9-3.3V

网友:
晶振最佳谐振点可以拿大挂钟的钟摆来比喻。

当钟摆摆过来时,往回摆的一刹那施加合适的力,

它就能按照固定的频率不停地往来复始运动。

晶振的谐振电容的作用就是类似调节施加力量大小和时间点的,

过大或过小都会改变原先的摆动频率,

若搞过头了,最坏情况下就无法来回摆动了(起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上去,测量波形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是

我的意思是加在不良的板子上,你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mcu内部应该还会有个非门在整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加在不良的板子上,你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mcu内部应该还会有个非门在整形下。 ...

当时拆了后换上新晶振就好了,不良品晶振就扔掉了,已经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匹配电容的值试验,实际上就是找最佳的谐振点,在最佳谐振点,应该振荡幅度最大。
在最佳谐振点附近 ...

18pF 22pF 27pF 33pF  已经都试了一遍,

波形无任何变化。

网友E:
基本是晶振本身不起振的问题,不同晶振厂家质量不一样,被坑过两次,后来晶振都要指定厂家买才行。目前只有用YXC的晶振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晶振本身不起振的问题,不同晶振厂家质量不一样,被坑过两次,后来晶振都要指定厂家买才行。目前只有 ...

我用的就是YXC的X50328MSB4SI
5032 4脚 无源 8MHz 10ppm 20pF

之前测试时候发现有千分之一的不良率,示波器下看到有起振,就是波形峰峰值不到1V,所以不被STM32识别到。

其实我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晶振的OSC_IN波形峰峰值只有1.8V这个问题,已经确定不是匹配电容的问题了,匹配电容18pF 22pF 27pF 33pF全部试了一遍,波形无任何区别。

刚刚托朋友测了他的有源晶振,峰峰值有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YXC的X50328MSB4SI
5032 4脚 无源 8MHz 10ppm 20pF

这个晶振的负载电容标称是20PF, LZ可以再试试小点的电容12pF或15pF的,这样加上寄生电容估计就到20pF了。

网友:
所以我都尽量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
确实应该试验更小的匹配电容,比方 10pF 左右。我看到的匹配电容用的都在 20 pF 左右。
也许你的板子杂散电容比较大。
其实都可以试验不用匹配电容,也就是 0pF。看看能不能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