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个IIC从机,SCL共用SDA独立,能实现同时读写吗

楼主(2022-10-21):
请教多个IIC从机,SCL共用SDA独立,能实现同时读写吗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A:
可以,没有操作的丛机连起始条件那些都不能满足,更别说地址匹配了,所以是不会响应的,
不过iic芯片简单,随便飞2根线就可以实际验证下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不过你的软件要做一定的修改。

网友B:
为何要这样搞呢?
I2c,总线上可以挂120多台从机,还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这样搞呢?
I2c,总线上可以挂120多台从机,还不够吗?

从机地址都一样,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有操作的丛机连起始条件那些都不能满足,更别说地址匹配了,所以是不会响应的,
不过iic芯片简单, ...

从机地址都一样,需要同时操作。共用SCL,就是为了省IO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机地址都一样,需要同时操作。共用SCL,就是为了省IO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这里问的不一定准确,你自己找个板子在原来的上面在搭棚焊一个芯片验证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你主机端如何做到多个 独立的 SDA 信号呢?
完全是 软件模拟的 IIC ?

网友:
可以的  IIC地址区分开来就好了

网友C:
感觉是完全不可以啊!你是用的FPGA吗?同时操作?
如果用的单片机的外设,那极可能只有少量外设且共用中断,个中的流程不好处理。譬如一旦其中一个出现异常,那么它的运作流程也就可能跟其他IIC器件不一样。
如果是软件模拟,那也就没有同时的说法了。

网友:
搞一个扩展器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你得自己改写程序,如果以前手写过模拟的I2C,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种写估计可以,但是读的话是读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完全不可以啊!你是用的FPGA吗?同时操作?
如果用的单片机的外设,那极可能只有少量外设且共用中断 ...

是用的FPGA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机地址都一样,需要同时操作。共用SCL,就是为了省IO

用38译码器,3个io片选8个芯片ce,这是标准做法。而且可以用iic硬件,不需要自己写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8译码器,3个io片选8个芯片ce,这是标准做法。而且可以用iic硬件,不需要自己写接口 ...

这样的话做不了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