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铁路SIL2级通用控制器

楼主(2022-10-21):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铁路SIL2级通用控制器,或者铁路SIL2级CAN总线I/O模块。
国内外品牌都可以。符合或高于铁路SIL2级认证标准,有I/O功能,有CAN总线或网络接口。
符合或高于铁路SIL2级认证标准的通用PLC也可以。

网友A:
铁路的ATP系统要求SIL4
通用控制器SIL2级  就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路的ATP系统要求SIL4
通用控制器SIL2级  就可以用吗

我们这个需要不参与列车行走和控制。
要求会低一些。

网友B:
你搜索德国一方梯队,找蒋总即可....他们有符合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德国一方梯队,找蒋总即可....他们有符合的产品。

好的,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德国一方梯队,找蒋总即可....他们有符合的产品。

我问了一下一方,他们好像只提供方案。不出售产品。

网友B:
你看看“成都运达科技” .....就这种类似的吧,我15年前用过TR1131的3冗余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成都运达科技” .....就这种类似的吧,我15年前用过TR1131的3冗余系统...... ...

好的,前几天我有关注过运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