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AID5问题,戴尔T140和H330硬卡,建立RAID5后初始化一直0%

楼主(2022-10-21):
服务器是戴尔那边买,配套H330硬阵列卡(但刚才搜索下听说很垃圾性能,没办法成本限制),系统是WIN SERVER
买了3个4T机械硬盘,按照客服发的教程,开机按F2进入设置菜单,建立了虚拟磁盘,容量大概是7.23T,应该对的,因为3个硬盘,容量大概等于2个硬盘的总和。
然后最后一步选择fast initialize,然后半个小时前到现在一直0,不敢关闭,怕损坏硬盘。。。这是正常吗?

另外,怎么监视键盘的健康状态?PC装个软件监控?还是进启动时的设置菜单检查(这个感觉不太科学)?
如果万一真的损坏,怎么操作?直接坏硬盘换下来换新硬盘?还是要怎么操作?

网友A:
卡带不带缓存?如果是丐中丐无缓存版,那你做raid10,千万不要用raid5。。曾经用过一台服务器,raid5,3块15k硬盘只能做到3~5mb/s的写速度。。。后来研究了半天发现卡没有缓存,废了raid5做raid0速度立马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带不带缓存?如果是丐中丐无缓存版,那你做raid10,千万不要用raid5。。曾经用过一台服务器,raid5,3块1 ...

确实没缓存,但是我刚才建立,只看到有RAID5,没看到RAID10,不知道是不是和硬盘数量有关系,我只有3个硬盘,1个系统盘,系统盘不建立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缓存,但是我刚才建立,只看到有RAID5,没看到RAID10,不知道是不是和硬盘数量有关系,我只有3个硬 ...

没缓存甭用raid5。

网友B:
在linux下使用zfs做软raid5,比硬RAID5方便和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inux下使用zfs做软raid5,比硬RAID5方便和可靠!

不敢用linux,服务器用win server,没那个能力阿

网友:
买块H710P再上RAID5/6,H330不要用RAID5/6,完全没速度。

网友:
另外RAID5/6要5个以上硬盘才有意义,3个硬盘RAID1+一个热备吧

网友C:
就是那么慢的,等就可以。而且不用等他初始化完成,直接就可以用的。
加点钱上710吧,二手的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么慢的,等就可以。而且不用等他初始化完成,直接就可以用的。
加点钱上710吧,二手的也行啊。 ...

任性上730也可以,12G,就是荷包不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缓存,但是我刚才建立,只看到有RAID5,没看到RAID10,不知道是不是和硬盘数量有关系,我只有3个硬 ...

没有raid6的都是垃圾卡,或古老卡。

网友D:
dell的H330阵列卡是无缓冲的,建议用2块硬盘做RAID1,有效容量50%,你目前用RAID5有效容量是66%。H330典型的3盘RAID5配置读取速度在300-400M左右,还算正常,但写入速度最高不足20M/s,IOPS相当低,连单块硬盘1/5的速度都不到。H330做RAID1比较合适,读性能高于单盘,写性能稍低于单盘,就是容量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l的H330阵列卡是无缓冲的,建议用2块硬盘做RAID1,有效容量50%,你目前用RAID5有效容量是66%。H330典型 ...

没办法的了,东西已经采购回来,公司的,被销售坑了,搞这样垃圾卡
RAID5已经解决了,但是写入真街霸慢,电脑开共享文件夹,服务器去复制,竟然写入硬盘显示12M每秒。。。千兆网线我不认为是网络瓶颈

网友E:
大容量和非SAS接口的不建议用RAID5,用三五年后重建成功率几乎为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容量和非SAS接口的不建议用RAID5,用三五年后重建成功率几乎为零。

sata企业盘可不可以?多大容量为大容量?我还想搞个8*8T组raid6

网友D:
dell的T140是入门级服务器,不到1万元,基本是最低档的服务器了,它配H330阵列卡是合适的。这机器性能虽然一般,但是有服务器的稳定性,小部门拿来存文件还是可以的。你用raid1就行,读写性能基本不受影响的,raid1重建也很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容量和非SAS接口的不建议用RAID5,用三五年后重建成功率几乎为零。

开玩笑吧!

我有三台HP M迷你服务器,分别sata 3T/4T/8T硬盘6个组成raid6,使用很多年,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
dl380p7盘raid6,用监控希捷4t盘,好几年了,相当稳定

网友:
h330上raid5纯粹找虐,建议楼主参考我8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l的T140是入门级服务器,不到1万元,基本是最低档的服务器了,它配H330阵列卡是合适的。这机器性能虽然 ...

但是我有3个硬盘,RAID1浪费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有3个硬盘,RAID1浪费一个?

也不会浪费,你用2个硬盘组raid1,剩下一个硬盘就买个usb硬盘盒,当移动硬盘,拿来定期冷备份。万一遇到勒索病毒,冷备份就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ata企业盘可不可以?多大容量为大容量?我还想搞个8*8T组raid6

多大算大也没标准,大容量RAID5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参数BER,就是误码率,RAID5重建过程中,如果遇到误码读不出来,整个RAID就崩了。
RAID6不一样,和RAID5的安全性不是同一级别,虽然只差了一个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玩笑吧!

我有三台HP M迷你服务器,分别sata 3T/4T/8T硬盘6个组成raid6,使用很多年,非常稳定可靠。 ...

RAID6和RAID5安全性不是同一级别,完全不一样的,RAID6两个校验数据都出错的可能性几乎为0,再加上spare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