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和GD的串口停止位设置位1位还是2位的现象不同

楼主(2022-10-21):
单片机设置为2位停止位,串口软件工具设置为2位时都可以通讯,这是正常的,但串口工具设置为1位时,测试结果是STM32可以通讯,GD32无法通讯,附件是STM32手册上说明的,好像设置为2个停止位也只是检测1个停止位就可以了。而GD芯片问过FAE回复是要检测第二个停止位的,只接受到1位会判断帧错误。严格要求,停止位不一样应该是不能通讯才正常吧,设备作为modbus从机,现场要求要设置成2位停止位。

网友A:
ST的串口和GD的有很大区别。GD串口做的是有缺陷的,我以前在GD是晓得的
用珠海极海APM32吧,更便宜 还完美兼容STM32 我有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的串口和GD的有很大区别。GD串口做的是有缺陷的,我以前在GD是晓得的
用珠海极海APM32吧,更便宜 还完美 ...

103VC什么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3VC什么价

10元多点,完整型号选APM32E103VC这颗性价比最好,兼容性很好

网友C:
最近做MODBUS设备掉这个坑里了,MODBUS要求无校验时要2个停止位,我没注意全部按一个停止位处理,结果有的设备可以,有的设备死活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做MODBUS设备掉这个坑里了,MODBUS要求无校验时要2个停止位,我没注意全部按一个停止位处理,结果有的 ...

不知道这种要求2位停止位的用意在哪,抗干扰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元多点,完整型号选APM32E103VC这颗性价比最好,兼容性很好

E103VC,这个带FPU,是M3还是M4F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要求2位停止位的用意在哪,抗干扰更好?

国标上没有说明,几乎所有资料页都没提,我猜是为了保证MODBUS带校验和不带校验模式下各种时序一致,比如主站轮询周期等等。。。  profibusDP在这方面要求很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E103VC,这个带FPU,是M3还是M4F呢?

M3 只是提高主频到96M 然后流片制程不同,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