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TVS30VP1UP这个TVS管是单向还是双向的?

楼主(2022-10-21):
在ADI的技术文档里面看到一个热电偶输入的保护电路,如附件图1,图中使用了PTVS30VP1UP作为TVS管(图1中的PTVS30貌似是双向的),请问这个管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器件手册如附件,我看手册里面有个管脚示意图,如附件图2,看着是有正负极的,是不是代表这个TVS管是单向的?

另外假如这个管是单向的,是不是不大合适,静电输入万一是负压,那TVS管是不是就没有作用啦?

网友:
看引脚命名,有A,C,很明鲜是单向的。

网友:
这个芯片文档的第一句话就说了,600 W unidirectional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TVS) in a SOD128 。就是单向 TVS 。
可能单向的另一方向耐压就是普通二极管,0.7V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