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内tcp传输数据,需要加校验吗?

楼主(2022-10-21):
第一次搞以太网开发
打算在工厂安装一些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局域网用tcp传到服务器并保存

tcp协议本身有校验,实际应用中是否还需加crc等校验?

网友A:
需要帧头帧尾校验等方式用来处理TCP数据帧粘包、半包以及加密,服务器还是需要有安全性的,不然随便就被别人刷爆了,局域网相对来说稳定安全一点

网友B:
加上也就是个心理安慰。

实际 TCP 比较多的是黏包/断包,因而协议需要更多考虑此类处理(例如增加识别头/尾),以及因为此类处理而造成的卡死/恢复问题(识别头/尾错位,如何避免后续包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帧头帧尾校验等方式用来处理TCP数据帧粘包、半包以及加密,服务器还是需要有安全性的,不然随便就被别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也就是个心理安慰。

实际 TCP 比较多的是黏包/断包,因而协议需要更多考虑此类处理(例如增加识别头/ ...

谢谢,一般识别头也是0x55 0xAA之类吗?

网友C:
纯属脱裤子放屁

网友D:
tcp最大的问题是连接中断之后得重连。所以还得加超时判断等等。从使用角度考虑udp更方便一些。

ip包本身就有crc校验,所以通常不用担心内容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识别头也是0x55 0xAA之类吗?

识别头可以是单个字节,也可以是多个。

55/AA 这样的识别头,是因为 0/1 出现的比较有均匀,因此用在物理层会更容易识别。
但在 TCP 这样的传输层,已经没有物理层那些蛋疼的事了,因而用谁都差不多,只是需要避开载荷被错误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属脱裤子放屁

不是哦,你看看帖子里的两位大神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p最大的问题是连接中断之后得重连。所以还得加超时判断等等。从使用角度考虑udp更方便一些。

ip包本身就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识别头可以是单个字节,也可以是多个。

55/AA 这样的识别头,是因为 0/1 出现的比较有均匀,因此用在物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