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7 仪表运放输出不正常

楼主(2022-10-21):
可以看我的原理图。

仪表运放AD627 的输入信号共模电压 0.6V, 电压幅度 37mV。
输出差分电压 测量到 是 348mV。

但是,按照规格书, 输出预期电压应该是 74mV 左右。

一直没想明白是哪里问题。

网友:
而且最小的放大倍数是5倍(不接电阻)

楼主:
结贴了。

乌龙了。

原因是没看对手册, 倍数正常。   现在选了好几个仪表运放 ,他们的配置倍数不一样,。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