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蓝牙模块省电该如何设置比较好 ?

楼主(2022-10-21):
请教下,蓝牙模块省电该如何设置比较好 ?

具体如下:

目前有个蓝牙模块,如果一直工作比较耗电,手机 app 端 需要与 蓝牙模块进行链接实现透传 功能

现在问题是:
1. 在 手机 app 没有与 蓝牙模块链接时,此时蓝牙模块在最大限度省电的情况下如何工作,手机 app 端能够扫描到 蓝牙模块  ???

网友A:
不同厂家的模块可能不一样,维持广播,1s的广播周期,大概几十到几百uA吧。广播周期加长还能降。

网友:
一般来说,芯片都是设置一秒广播一次,即每隔一秒进行一次广播然后睡眠,这样APP就能搜到并连接实现数据传输,芯片也可以设置成两秒广播一次,功耗会少几uA,但可能不好被搜到和连接。
如果要想尽量降低功耗,IO口就不能有漏电,把漏电IO口优化好之后,剩下的就是芯片的广播功耗了。

网友:
楼主用我们家的蓝牙芯片吧,在1秒广播间隔下电流才是10微安以内,在这期间内手机还能与蓝牙连接的。连接之后1秒的连接间隔电流也才10微安以内(超时次数为0),有这时有接收到主机数据再唤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的模块可能不一样,维持广播,1s的广播周期,大概几十到几百uA吧。广播周期加长还能降。 ...

ble的几十微安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le的几十微安的电流太大了

没遇到极限的功耗要求,我现在用的30uA左右,对系统待机时间没啥影响,不过肯定越小越好。可以发一下型号,合适可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极限的功耗要求,我现在用的30uA左右,对系统待机时间没啥影响,不过肯定越小越好。可以发一下型号 ...

我上面说的是小型化的BLE芯片,芯片叫DA14531,芯片资源不多,主打小体积和低功耗方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说的是小型化的BLE芯片,芯片叫DA14531,芯片资源不多,主打小体积和低功耗方面的。 ...

你们家啥型号,功耗这么低,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家啥型号,功耗这么低,报下

蓝牙芯片的型号叫DA14531,以前属于Dialog的,现在被瑞萨收购了。
我们有推芯片,也有推蓝牙模块。
芯片资料网址:https://www2.renesas.cn/cn/en/pr ... #design_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