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144v平台电机控制器最大功率能做到多大?

楼主(2022-10-21):
请教下,谢谢!
1、额定144v平台,电压范围118v-170v,目前市场上最大功率做到多大?
2、这种一般用MOS管并联做,是否有相关资料呢?MOS关选型推荐?
3、市场上在做这个产品和用这个产品的汽车有哪些?

网友A:
这个电压平台的器件都不怎么通用,没几个可以选的,或许可以考虑上IGBT模块;

网友B:
电机多少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平台的器件都不怎么通用,没几个可以选的,或许可以考虑上IGBT模块; ...

管子一般选200v的吧,不好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多少V的

先定控制器,电机可以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一般选200v的吧,不好选吗?

不怎好选,100V以下的MOS管多,500V以上的MOS也多,中间感觉不怎么多。400V及以上平台IGBT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