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电偶静电保护电路用PTVS30VP1UP这颗TVS管合适吗?

楼主(2022-10-21):
各位大神好!ADI的一份电路笔记使用PTVS30VP1UP这颗TVS管作为其静电保护芯片,但PTVS30VP1UP是单向的TVS管,如果遇到负电压的静电,这个电路是不是就不起作用啊?会导致后面的ADC等其它电路挂掉吗?

另外这颗TVS管虽然漏电流很小,只有1nA,但是体积实在有点大,大伙有其它合适的TVS管推荐吗?

网友A:
PTVS30VP1UP 看符号是双向的,实查规格书是单向。
负压的就是比地电位低,所以后面BAV199 下面的肖特基会导通,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VS30VP1UP 看符号是双向的,实查规格书是单向。
负压的就是比地电位低,所以后面BAV199 下面的肖特基会导 ...

大神您好,那如果把PTVS30换成双向的TVS管,是不是就不用后面的BAV199啦,请问有合适的双向TVS管推荐吗?

网友:
设置两个保护应该有他的道理,  估计是 TVS速度快\功率大,但30V TVS 的钳位电压是50多V,  还需要BAV199钳制到安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