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虾推荐一款电子放大镜?

楼主(2022-10-21):
我看有些焊锡膏广告拍的非常清晰,如果要达到这个效果,有没有推荐的组合?谢谢。

网友A:
这48块包邮的应该就能满足你需求,淘宝自己搜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48块包邮的应该就能满足你需求,淘宝自己搜索吧。

谢谢推荐,这款太low了点。

网友:
请各位网友,推荐一款显微镜,主要看IC晶圆,谢谢,

网友B:
KEYENCE  VHX7000值得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48块包邮的应该就能满足你需求,淘宝自己搜索吧。

买了一个 不好用 手动调焦距太麻烦了

网友:
苹果14pro微焦估计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 不好用 手动调焦距太麻烦了

48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8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你可以买了后再来评论

网友:
我有个,花了四百多。明天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ENCE  VHX7000值得拥有。

我看上了它,它没看上我

网友D:
推荐: 3D 显微镜。
多一个维度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买了后再来评论

我推荐是因为我有好几个,用来看PCB焊接和液晶屏pixel,足够的。

网友:
便宜的用用吧,太烧钱了,几款我都有。

一:usb,电子款,
二:0.7-4.5变倍 大镜头款
三:12楼这种3D款

所有款,当心不能买变倍太狠的,看RMB上的线条那种是用不着的,买的时候,调到最小变倍,也就是最大范围,能看15-20mm 的东西电工用才合适。

效果当然是三好,买了后其他款的都吃灰了。

二这种,景深很小,元件高度差1mm,就要调高了。
三这种,自带合焦,一定范围内不需要调高。光圈也大,光圈大,看IC上的字符 方便。二看元件可以,看IC上的字符 光线不够。

也可以在二上加装一个反射镜实现类似的三的效果,但有个景深问题,看PCB清晰了,看IC表面就不清晰,3D下更不能用。

另外显微镜,不能用自动对焦的,当然,对焦能关也行。这是由相机决定的,一般显微款不会带。USB的不一定。

也就是说性能,效果,由价格决定,越高越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荐: 3D 显微镜。
多一个维度观察。

求推荐关键词或者型号,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推荐关键词或者型号,多谢

他图片那个接近1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图片那个接近1万了

好吧 玩不起了,被吓退了,要是4位数还可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