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空气质量检测仪,测测常待的地方CO2的量

楼主(2022-10-21):
※※※趁没过24小时,再编辑补充一下:不推荐购买了。屏幕很好看,检测方案不好。

____
刚到手三个小时。在拼夕夕花90买的,TB和JD也有,就是价格高。

记得本坛以前说过密闭空间里二氧化碳超标的话题。
我工作屋子和回来住的屋子大小差不多都大约15平左右。
坐时间长了,就想睡觉,觉得可能和二氧化碳有点关系。

这刚到手试了三个小时,马上就看出来了,从刚进屋的400+,到现在的1800+,中间嘀嘀报警了几回。我想是不是拼夕夕的东西质量不行,把它拿到外面,就回到400+。说明就是我待了三小时导致CO2浓度高了。
空气质量和温度和能源(¥)三者不可兼得啊。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屏也有意思,刚到手时候我感觉像是液晶屏,我还拿放大镜看了看,原来是断码屏,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这么逼真。这种屏用的什么工艺,怎么用在我们的产品上?

网友A:
有拆解吗,传感器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拆解吗,传感器是哪个型号?

还没来及拆,我再观察两天,刚才试了一下,没撬开。灵敏度还可以,反应速度也是秒级,对着它呼吸,CO2就增。

网友:
蹲个拆解

网友:
我找到了拆机图,应该是这个

网友:
可靠的二氧化碳传感器就要200多元啊。

这90元的产品,估计没有二氧化碳传感器,是估算出来的(小米有款产品就是估算的)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仪表仪器

网友:
甲醛tvoc值是不是有点高啊

好像还不是sgp30方案

网友:
看样子那传感器也就十来块的货,只能大概看个趋势吧

网友:
我自己买那种一百多的传感器做的,感觉还算靠谱(晚上九点多是关门拉窗帘哄小孩睡觉)

网友B:
好像就看到一个类似奥松的温湿度传感器(这货是湿敏电阻的,被坑过),ppd的垃圾货,很大概率就是用这个玩意检测你吹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看到一个类似奥松的温湿度传感器(这货是湿敏电阻的,被坑过),ppd的垃圾货,很大概率就是用这个玩 ...

小米的低价传感器,使用co2a 表示二氧化碳。

a就是推算出来的标识。

后来出来了青米空气检测仪,要卖800元。这才使用正规的co2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低价传感器,使用co2a 表示二氧化碳。

a就是推算出来的标识。

现在主流co2传感器都是NDIR的,价格已经不贵了,售价已经能做到1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流co2传感器都是NDIR的,价格已经不贵了,售价已经能做到100多了

刚才是看了一眼Sensirion(瑞士盛思锐)的SGP30,单卖43左右,成本确实不怎么贵了,但是看了一下规格书,精度典型值是测量值的15%,最大可以达到40%,使用在要求不高的产品上还行

网友A:
有2个版本,红外二氧化碳和半导体二氧化碳。如果是红外的这个价也不算太差。
找到了同款外壳的红外传感器图片

楼主:
这个是用圆帽子四条腿的传感器做的,我看TB有做成小模块的。手摸它有点温度。二氧化碳,VOC,CH20,全靠它。精度肯定不好说了。

楼主:
更低的成本

网友:
正在开发,敬请期待,虽然用的都是国产的传感器,但都是专用的传感器,并不是低成本地估算数据。
CO2 红外型的的
甲醛也是专用的,低成本方案如上图用TVOC估算的
PM2.5  深圳的
温湿度 奥松 或 SHT30

网友:
这种不是电化学的,都只是定性分析用的,不能定量。。也就是只是检测有没有,要测出多少量,那精度就非常差了

二氧化碳好像都是红外的,很贵,大几百上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个版本,红外二氧化碳和半导体二氧化碳。如果是红外的这个价也不算太差。
找到了同款外壳的红外传感器图 ...

红外的50ppm精度,看似还可以

网友D:
不好意思,串个台!

看中这个达特甲醛传感器,大家觉得靠谱不?85米一个价格比较有诱惑力。

成品甲醛检测仪260米,已经下单了。望大家给个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串个台!

看中这个达特甲醛传感器,大家觉得靠谱不?85米一个价格比较有诱惑力。

这传感器价格降了好多,我13年那时候找厂家买好像是180一个,然后标定的好像是600多一个,没有干扰气体(比如酒精)测量值和用甲醛试纸测出来的差不多。

网友E:
附带个我最近做的,用的BME680, 附加Lorawan 把数据发到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附带个我最近做的,用的BME680, 附加Lorawan 把数据发到服务器。

大神,你这不光会写代码调硬件,你这墨水屏ui图标做的很文艺范。

网友:
NDIR也分单通道和双通道。单通道的精度差点,软硬件设计很关键。我们单双通道都做,目前我做的是双通道工业级的,-30~105℃,精度±30ppm/±5%

网友:
CO2红外的不贵,一个模块 ,串口输出浓度数据 也才几十块钱就买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