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异形封装要怎么画?

楼主(2022-10-22):
一个项目,想把继电器引线出来, 在pcb中放焊盘太麻烦了, 想着在封装库里面把焊线焊盘引出来, 不过这么操作的话,drc的时候会爆短路错误,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单独画个封装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画个封装不可以?

就是单独画了个封装, 在pcb里面drc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独画了个封装, 在pcb里面drc的时候会报错

封装多画几个焊盘(原理图上连起来),后面走线才几个活

网友:
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 应该就不 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多画几个焊盘(原理图上连起来),后面走线才几个活

貌似也是一种方案,谢谢啦不过有更简单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