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收到波形后,怎么测量波形峰值?

楼主(2022-10-22):
收到的信号,是馒头型的,怎么才能测量峰值,请大家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A:
波形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波形完全矩形,一点不带拖泥带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波形完全矩形,一点不带拖泥带水

楼主都是水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波形完全矩形,一点不带拖泥带水

处理电路有2种,一个用比较器,进中断,一个用检波器,进ADC。我上面的是进ADC的。
你的测量结果,是线性的吗?需要修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是水里的

1米量程,112K探头,测量液位的。测量是大禹的方案,用AD8310,放大后进ADC。这个波形,是放大后,进入ADC的。
测量的是美控的1米量程的液位计。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E5%A3%B0%E6%B3%A2

网友:
目前最好的幅度检测法是幅度加权平均 WMT,该方法虽能确定波束内回波的质心!但这种方法受到海底底质组成局部变化的影响"因而其使 用也局限于船正下方很窄的水平波束范围。
        --《幅度!相位联合检测法在多波束测深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
具体算法公式参考:《多波束测深算法性能仿真研究》, 王卫波,2009,硕士论文。

网友C:
没必要找峰值,峰值反而不准,应该在时间窗口内,ADC连续采样,求最大导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找峰值,峰值反而不准,应该在时间窗口内,ADC连续采样,求最大导数。 ...

谢谢,我查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找峰值,峰值反而不准,应该在时间窗口内,ADC连续采样,求最大导数。 ...

你好,能提供求最大导数的资料吗?没有查到。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查下资料。

可以用这个方法能量中心法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这个方法能量中心法获得。

多谢,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