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宽厚钢板如何钻孔攻丝

楼主(2022-10-22):
如题,我要在1000*700*10的钢板上开孔攻丝,攻丝M10、M8、M6,钢板用激光切割,这些攻丝孔也用激光割出小孔再扩孔(是不是激光切割后割缝太硬,直接攻丝攻不动?)还是钢板上机器钻孔?如果激光切割后扩孔,用什么样的设备、钻头?某宝上扩孔用的台阶钻头一阶没见达到10mm的,如果上机器直接钻孔用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A:
激光打点定位,磁座钻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点定位,磁座钻钻.

谢谢啊老哥,看了看磁座钻真是个好东西,再问问,激光打点定位,是激光点一下,就像折弯似得留个痕迹还是钻个小孔?要是钻个小孔,小孔孔径和我需要孔径直径差多少?我理解小孔钻掉一层硬层就可攻丝了,是吧?

网友:
激光的确会使材料淬火变硬,建议先烧个小坑,然后用磁座钻+钻攻复合丝锥。
如果定位要求高的,就给磁座钻加上激光十字定位。

网友:
小坑就行

网友:
为什么要用激光开孔,一定要直接上机床干

网友:
千万别激光钻小孔然后机械扩孔,激光孔不正,会把钻头带偏,就算钻头能干得动硬化了的部分也不行。
激光打定位点越轻越好,打个坑就会让钻头偏。
最好是不打,能找到够大的床子就直接上床子干,找个摇臂钻也行,如果大机器都找不到,就划线然后磁力钻。
可能只能磁力钻,有大机器楼主估计就不会来问了。。
钻攻复合丝锥不太好买到质量好的,用双后角的含钴钻头打,充电钻+三刃倒角刀倒角,然后攻丝机攻丝,通孔用先端丝锥。买黑色进口的丝锥,泡攻丝油后攻

编辑补充:如果对孔位要求高,先用120度定心钻钻个小坑(坑直径小于钻头直径),然后再钻

网友B:
这点尺寸算啥,我工作室的机床都没问题,直接上机床编好代码等着干完就可以了,如果M6的丝锥怕出现以外就在G84的结束段加Q值,比如Q4.0就是丝锥下去4毫米退回来然后再下每次4mm基本上就是费点时间而已,另外上机床还可以把一些形位修一下多省事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搞电子的一定要买个加工中心用于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尺寸算啥,我工作室的机床都没问题,直接上机床编好代码等着干完就可以了,如果M6的丝锥怕出现以外就在 ...

老哥,你工作室的机床什么价格?我现在是没能力买,好几年时间没上班了,靠老婆养家糊口,手头这个项目开工后经济会极大好转,便宜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老婆是一个五六百人单位的财务负责人,给这个单位加工零件的一个师傅有数控机床,上次有些小活他推荐了一个普通床子的师傅干的,我的钢板大概有三十来个攻丝孔,有M10、M8和M6,找社会加工的话大概什么加工费?数控床子只管钻孔、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工作室的机床什么价格?我现在是没能力买,好几年时间没上班了,靠老婆养家糊口,手头这个项目开 ...

我在山东枣庄滕州,现在封城的第二天,所以这几天恐怕不行,另外你要是就打孔攻牙就算一下运费划不划算,至于加工费就可以算了反正工作室是我自己的我说了算

网友:
看什么钢材,例如常见的45#钢,激光开孔加工面会淬火的(激光加热,高压气冷却),钻头钻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