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的示波器配200M的探头测100M正弦波或方波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2-10-22):
如题。

网友A:
损失部分高频分量,看到的是边角圆滑的梯形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失部分高频分量,看到的是边角圆滑的梯形波吧

现在的示波器基本都会做fft插补,所以看到的实际上都是过冲尖峰的样子。如果直接打点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100M的正弦波到底想得到什么参数,一般上百兆的要用50欧或者75欧的功率计测功率了,想换算成电压就自己换算好了,至于波形质量用频谱仪看看就足够了一般谐波压到50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发射用再看看端口的反射。

网友:
问题不大,能看到波形,只是有些细节可能差点意思。
就算用500M的探头,看到的也角更尖一点,其他没啥。

网友:
方波都是类似正弦波了

网友:
整体系统带宽低于200M,测正弦波没问题,测方波就基本上近正弦波了,如果电压不高 建议50欧阻抗匹配 通过BNC双同轴屏蔽线直连,成本不高

网友:
用100M的示波器+100M的探头,看1G信号的波形,这个就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