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们推荐一款加热器件或者一个靠谱的加热器件厂家

楼主(2022-10-22):
我现在的公司是做医疗设备的,之前用到的一些用来加热的元件,是硅胶加热膜。
就像下图这种,150W的大概批量价要80多块钱。

我们现在用的这家也出过很多问题,经常会有一些内部短路的发过来,早就想替代掉,
一直没有机会。

现在公司要研发一种新的摊片机,需要低成本功率更大的加热元件,我自己找到
像下图这种,300W的大概只要30块钱,不知道靠不靠谱。

坛友有用过类似的加热元件的可以推荐一下。

至于为什么医疗设备还要降成本,只能说各行各业都在卷,除非你的技术和产品已经一骑绝尘了。

网友A:
硅胶加热的里面是镍铬合金电热丝。

下面的这种是PTC加热。

网友B:
空间问题不大的情况下,用PTC加热片会是不错的选择,要功率大,就用陶瓷加热板,这种价格相对比较高,但加热功率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加热的里面是镍铬合金电热丝。

下面的这种是PTC加热。

下面这种我看到有一些也是使用镍铬合金电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问题不大的情况下,用PTC加热片会是不错的选择,要功率大,就用陶瓷加热板,这种价格相对比较高,但加 ...

功率300W应该足够了,陶瓷加热板价格比硅橡胶的那款还要高,PTC加热片我的
同事之前测试过说质量不是很可靠(也许是找的厂家或者产品有问题)。
我们这款产品是走量的,有时候可能买切片机送一台摊片机,成本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