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了两个电能宝,使用体验不错,推荐给大家

楼主(2022-10-22):
购买了两个电能宝,使用体验不错,推荐给大家,一个导轨式的,用于店里的电能监测及远程控制,一个插头式的,除了常规参数监测外,还可以wifi远程遥控,用于混动车充电代替充电桩,主要功能过压过流保护,定时开启关断负载,延时关断负载,充满电自动关断负载。

网友:
这个不错,有电费焦虑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
有一个同款20A  wifi的,用来方便通断蓄水式热水器

网友A:
自身耗电几瓦?支持多大功率?

网友A:
黑色的公牛是漏电保护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身耗电几瓦?支持多大功率?

16安的可以到4kw ,自身耗电1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公牛是漏电保护器么

是的,车充电枪自己带的

网友:
智能电表一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6安的可以到4kw ,自身耗电1瓦

屏幕挺大,显示内容也挺丰富,耗电只有1瓦么
我的小功率计都能耗电一瓦

网友B:
如何测用电量?电流用钳子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可能分时计费,夜里电费3毛多

网友:
这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测用电量?电流用钳子吗?

应该是电阻采样,互感器不可能有这么高精度

网友:
这个算比较高端的了,这么大屏幕估计不便宜。50元一个的功率插座基本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阻采样,互感器不可能有这么高精度

这个精度也就1级撑死。互感器的0.5,0.2电表都快普及了。

楼主:
这个量程最大4000瓦,最小1瓦,互感器这个量程你确定能做到?

网友C:
多少钱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多少钱

一个100出头,另一个8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