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画封装的时候能把元件号码放在bottom层吗

楼主(2022-10-22):
如题,有个元件比较特殊,想把元件号放在底层,  因为这个元件用的很多,一个一个调整比较麻烦,能在元件库里面把标号 比如"C1"直接而放在底层

网友:
那种 100nF 的电容,甚至可以不放标识。原理图如果规划得好,例如前30个某个封装的是 100nF,可以省很多丝印调整时间

网友:
元件库设置不了这样的属性,只能在PCB里面修改
可以批量操作,没有多复杂

网友:
可以全局批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