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弯头座子的板上高度各不相同,怎么处理外壳开孔问题?

楼主(2022-10-22):
各位高手好,我设想在铁壳上开一个孔,把PCB上的SMA连接座直接伸出来,脖子上套上一个橡胶圈加强一下密封,如此这般的场景。没有防水要求。

在浏览了一些SMA弯头连接器的规格书后,我发现不同厂家型号的座子板上部分高度各不一样,将来万一要换料就搞不好就弄得不好安装了。

这应该是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呀。

我说的板上部分就是指下图中红色标出的这一段:

上图这个尺寸是6.6mm。

而下面这张图则是7.4mm,与上一个差了0.8mm

还有这个是6.5mm的

最后再来一个6.3mm的

我只浏览了部分型号,就不得不来提问了。
虽然大部分数值都差不多,中间数值是6.5,开孔稍微大一点凑合用也没问题,但是我就是想弄清楚这是为什么。

请问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A:
看一下那些军工品的吧,比如华达一类的,

网友B:
换料找一样的就好了,这东西做的厂家多如牛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料找一样的就好了,这东西做的厂家多如牛毛。

好的,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那些军工品的吧,比如华达一类的,

谢谢提示。

网友C:
应该是与加工设计有关,下面腿的部分很可能是过盈配合插进去的,实际为2部分,没拆过。

如果PCB上没有其他高度敏感的连接器或元件,可以在PCB螺丝位上加垫调整以适应各种高度的座子。

但最好还是使设计不要依赖高精度配合,毕竟PCB插件焊接这一步本身精度就不高。

路由器类的东西多是座子直接拧壳子上,线接PCB。

如果不希望的话,我觉得可以适当加大外壳孔径,用可以承受较大压缩量的海绵垫圈而不是橡胶垫圈来支持较大的偏移,可以尝试PU,EPDM,发泡硅胶和EVA海绵。可能需要定做,但代价应该不大。

网友D:
防水用ipex转sma不就可以吗?非要用sma直插的还防水。这样水平垂直两个力需要高精度结构。

网友E: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SMA外壳GND....如何和金属壳体做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用ipex转sma不就可以吗?非要用sma直插的还防水。这样水平垂直两个力需要高精度结构。 ...

我主帖说的是不需要防水。

我专门用板上连接器,就是为了减少这多一道转换可能带来的阻抗问题和信号衰减。还有ipex座拔插次数有限,不经我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SMA外壳GND....如何和金属壳体做绝缘.....

我是把sma外壳连接到PE的,经阻容和gnd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与加工设计有关,下面腿的部分很可能是过盈配合插进去的,实际为2部分,没拆过。

如果PCB上没有其他 ...

垫高实操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我垫过LED灯,装起来很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防水用ipex转sma不就可以吗?非要用sma直插的还防水。这样水平垂直两个力需要高精度结构。 ...

这个种SMA 我遇过不下10例子那个天线座没有固定住, 一拧就跟着转;

而且外壳还和GND 相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种SMA 我遇过不下10例子那个天线座没有固定住, 一拧就跟着转;

而且外壳还和GND 相连了 ...

外壳开孔问题,防止旋转的切边开大了。我用力扭螺丝结果螺丝断了,确实太恶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SMA外壳GND....如何和金属壳体做绝缘.....

Mos用t型绝缘垫片,还有一个平面环形的垫片配合就可以与外壳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