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 安装后 设计工具箱图标太小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2-10-22):
如图所示,软件中的工具栏图标已经改成大图标, 但是设计工具箱还是小图标而且汉字也显示不全,各位怎么才能把图标改大一些?

网友A:
用英文版吧。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英文版吧。没这问题

换了个14.3版本的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个14.3版本的就可以

方便给个14.3的链接吗,我用14.0也是问题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给个14.3的链接吗,我用14.0也是问题挺多。

https://www.ni.com/zh-cn.html
官方网站下载的点击 技术支持栏。

网友:
右键+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替代高DPI缩放行为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