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下,正常无源晶振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2-10-22):
身边有STM32板子+示波器的,帮忙测一下,发图上来瞧瞧。

我试了一圈,从5032换到49s
匹配电容试了18pF 22pF 27pF 33pF
波形一点变化都没有,都是下面这样

OSC_IN 1.2V~2.9V
OSC_OUT 0.9V~3.3V

并不是想象中的0V~3.3V

网友A:
IC的晶体振荡器是一个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的非门,是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晶体振荡器是一个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的非门,是模拟电路……

STM32F103的数据手册,对外部晶振的要求:

上述波形明显无法满足低电平需要低于0.99V的要求。。。

网友B:
您到底想要啥波形还是觉得幅度不够就不行了。你找个信号源捅一个8M的正弦波进去幅度再小点看行不行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103的数据手册,对外部晶振的要求:

上述波形明显无法满足低电平需要低于0.99V的要求。。。

2.9V - 1.2V = 1.7Vp-p,幅度不低了,只是中点电压有点偏而已,一般问题也不大的,你在晶体两端并联个1M电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V - 1.2V = 1.7Vp-p,幅度不低了,只是中点电压有点偏而已,一般问题也不大的,你在晶体两端并联个1M ...

并联1M电阻试过了,波形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到底想要啥波形还是觉得幅度不够就不行了。你找个信号源捅一个8M的正弦波进去幅度再小点看行不行就是了 ...

不是我觉得幅值不够就不行了。这个波形也一直在量产用的,并无异常。

只是这个波形并不能满足STM32的datasheet对OSC_IN引脚输入波形低电平的最低要求,所以有此疑问。

家里没有信号发生器。

网友:
你找个无源晶振用一个管子振一下捅进去吧,那样幅度就不纠结了多不了几个零件的

网友:
表笔接晶振IN和OUT,别分开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觉得幅值不够就不行了。这个波形也一直在量产用的,并无异常。

只是这个波形并不能满足STM32的dat ...

刚学单片机就测试过。当时也很好奇。
手册中的OSC IN的电平要求会不会指的是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学单片机就测试过。当时也很好奇。
手册中的OSC IN的电平要求会不会指的是有源晶振? ...

确实像是对有源晶振的要求。无源晶振是正弦波,没有占空比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像是对有源晶振的要求。无源晶振是正弦波,没有占空比的参数。

这个才是无源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无源晶振的。

之前没注意翻,忽略了后面的段落。总算找到答案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