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LTSPICE的LM331模型?

楼主(2022-10-22):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压频转换仿真,原来的电路是用VFC32的,但是一直找不到,感觉网上应该还没有这类压频转换芯片的LSSPICE模型。LM331是常用的压频转换芯片,在网上搜过一下,知道有人有这个LM331的LTSPICE模型,所以考虑用“LM331输出两倍的目标频率+D触发器+方波转三角波”的思路来实现,但是我太菜了 找不到去哪下载的网址~~~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https://www.electro-tech-online. ... for-ltspice.121764/

这里边 5 楼的你看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lectro-tech-online.com/threads/model-of-lm331-for-ltspice.121764/

这里边 5 楼的你看能 ...

这个模型里边的输入输出好像不对应手册。理论上,我把输入电压调到2.09V的时候,输出波形的周期应该是T=0.1ms。但是在这个模型里边,需要用3.762V的电压输入才会有T=0.1ms的方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