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6可以加硬盘扩容吗?(13楼起阿莫测试成功!)

楼主(2022-10-23):
比如先用4盘建好raid6,后期继续加硬盘扩大容量。问群友说不可以,搜索的结果说得含含糊糊。

网友:
虽然有的阵列卡确实能支持
raid几先不论,加硬盘在线扩容按原理要求把所有硬盘数据排列倒换一遍吧,大容量盘这么搞就是玩火了

速度还是安全性远不如搞个新阵列数据迁过去,旧的当冷备

网友:
我只知道可以多加spare的硬盘。这个对容量增加没有帮助。

网友A:
我有一次离奇的RAID5扩容成功的经历:
4个2T盘,想扩容成4个4T盘,我的设想是把2T盘逐个替换,每替换完一个就等它重建完再替换下一个,当替换完4个盘,应该总容量就相当于4个4T盘组Raid5的容量了。

然并卵,替换完容量并没有变,花了我两天时间。
没办法,又花了两天时间备份全部数据,再把RAID删了重新组。
这时离奇的事情出现了,新容量是4盘正常组的容量,但数据竟然全部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次离奇的RAID5扩容成功的经历:
4个2T盘,想扩容成4个4T盘,我的设想是把2T盘逐个替换,每替换完一个 ...

额,就是有一个群友告诉我用矿盘来占位。逐渐用大硬盘来替换。说这样可以扩用。只针对他用的rai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

但可以多加spare的硬盘。这个对容量增加没有帮助。

hp的阵列卡可以动态增减硬盘,但是这种会带来大量后台读写(这个应该是阵列卡的基础功能之一吧)。

网友:
算了,重建N次比新建阵列备份考回慢多了

网友:
ZFS也不支持增加硬盘增加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次离奇的RAID5扩容成功的经历:
4个2T盘,想扩容成4个4T盘,我的设想是把2T盘逐个替换,每替换完一个 ...

哈哈,说不定你的方法可行。但有风险。删除阵列可能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说不定你的方法可行。但有风险。删除阵列可能数据就丢失了。

不初始化估计不会丢,但是这个没人敢尝试,只能是误打误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次离奇的RAID5扩容成功的经历:
4个2T盘,想扩容成4个4T盘,我的设想是把2T盘逐个替换,每替换完一个 ...

阵列卡应该有盘替换功能,如果有空盘位直接热迁盘数据不用重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初始化估计不会丢,但是这个没人敢尝试,只能是误打误撞。

删除了阵列信息,阵列就无法恢复,相当于数据已经丢失。

网友(2023-02-01):
今天碰到这个问题:

我在做一个测试。使用4个硬盘组成raid6。

然后,加入2块硬盘。我希望这两块硬盘也加入到raid6上,结果没有找到操作的地方。

有人知道方法吗?ADAPTEC 6805T 阵列卡。

网友:
搜索,第一条就说raid6可以增加硬盘。但我找不到楼上的界面哪里增加。

https://www.asustor.com/zh-cn/on ... 0RAID%2010%E3%80%82

楼主:
直接安装asr的管理软件来管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安装asr的管理软件来管理吧

正在尝试。

看看win7上面有没有管理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安装asr的管理软件来管理吧

下载了maxview storage manager。

不知道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后记:找到了,就是win7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B:
操作增加硬盘成功!

但Win7下并没有看到硬盘容量的增加。重启Win7也看不到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增加硬盘成功!

但Win7下并没有看到硬盘容量的增加。重启Win7也看不到增加。

进入maxview,发现数据空间是21T, 但分区空间只有14T, 我刚才加入的硬盘没有在分区空间上找到。

进入Win7的磁盘管理器,看到分区只有14T,  新增的硬盘空间没有显示。

进入Win7

网友:
重启,进入阵列卡的BIOS。发现真的已经变成21T.

看来是Windows的分区(GPT类型)不会自动增加。

那这个扩展硬盘容量的功能,有什么用?

不过看到系统在提示正在重建,不知道重建完这些空间会否出现。

我现在一个硬盘8T, 一会换成173G的SAS盘测试,重建会快很多。

(早知道会公司仓库拿6个73G的盘测试,重建速度更快。)

网友B:
好,137G的硬盘换好了。

开始是建立4个硬盘的raid6,在Win7 maxview里面新加了一个硬盘。

Win7里面也有提示进度,不过还是adaptec 的bios直观。等到100%后,我再到Win7看看,刚才加的硬盘空间是否能冒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137G的硬盘换好了。

开始是建立4个硬盘的raid6,在Win7 maxview里面新加了一个硬盘。

30分钟才做了25%。

看来还要等一个半小时。

网友B:
终于做完了RECONFIGING......

重启电脑,进入Win7,磁盘管理,发现真的多出137GB的未分配空间。

使用“扩展卷”,将未分配空间加入到之前的GPT分区。

变成了一个大的GPT分区

检查刚才拷贝进去的数据还在,证明数据没有丢失。

网友:
改成功了。

我还是很奇怪,为何这个expand 增容量的功能,不做在adaptec的bios里面。而是需要在操作系统的管理界面里面提供。

网友:
注:阵列盘Win7下需要使用GPT分区格式。这样才可以所有空间分配到一个阵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终于做完了RECONFIGING......

重启电脑,进入Win7,磁盘管理,发现真的多出137GB的未分配空间。

我的6805T还没到呢,你的都测试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6805T还没到呢,你的都测试上了

我使用顺丰到付的。争取了时间。

6805T已经完全测试通过了。这卡比HP P420爽多了。在GEN10 上测试完全没有问题。

还是6805适合我。 但市场上的6805都没有闪存和电池。(能帮忙找到?)

为了在GEN10上安装6805T,我不得不费劲的将GEN10 机箱上的一块铁皮取下来,否则8087插头没有地方安装。

GEN7机器就完全没有使用6805T的可能,只能使用680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顺丰到付的。争取了时间。

6805T已经完全测试通过了。这卡比HP P420爽多了。在GEN10 上测试完全没 ...

有侧出转弯的8087,你了解一下。我的6805T今天应该也能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侧出转弯的8087,你了解一下。我的6805T今天应该也能到了

GEN10不拆掉那铁皮,转弯的8087也不够位置。另外,GEN10内置的4个硬盘的8087口是直的,要换掉这个非常困难。而且配件很难找到。

GEN7转弯的8087也不行。你玩过GEN7就知道。每次安装raid7我都感觉机器要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终于做完了RECONFIGING......

重启电脑,进入Win7,磁盘管理,发现真的多出137GB的未分配空间。

有没有可能再测试一下原来4*137G换成4*3T或者稍大容量这样能不能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再测试一下原来4*137G换成4*3T或者稍大容量这样能不能扩容。

有群友试过,可以扩容。得一个个换上去,很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群友试过,可以扩容。得一个个换上去,很费时间。

具体方法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方法怎样?

替换第一个硬盘,等待重建完成;
替换第二个硬盘,等待重建完成;
一直操作,当所有硬盘替换重建完成,重启电脑。阵列卡识别容量扩大。这操作想一想等待的时间就可怕。
穷人没法一次买多个大容量硬盘,先用容量硬盘占位,间中升级一个大容量直至换完所有硬盘才会这么花时间折腾。
有钱拿台备用机新建阵列,直接把数据复制过去更快。

PS:坛友有无人要出硬盘?借地收两个8T企业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群友试过,可以扩容。得一个个换上去,很费时间。

就是我,已经操作过多次了,500G换2T,2T换4T换6T。
全部换完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RAID卡里删除重建RAID,保持参数一致,数据不会丢失,这种方法不保险,也不能保证所有卡都能这么操作,我用的是LSI的卡。
另一种是在Win下的raid卡管理软件里扩展。
两种方法最后都要外通过磁盘管理工具扩展分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EN10不拆掉那铁皮,转弯的8087也不够位置。另外,GEN10内置的4个硬盘的8087口是直的,要换掉这个非常困 ...

确实难装,我准备加8块4T,另外一个120G的SSD当系统盘,装好就不动它了。
前天买的P420的卡到了,晚上回去装上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难装,我准备加8块4T,另外一个120G的SSD当系统盘,装好就不动它了。
前天买的P420的卡到了,晚上回 ...

硬盘位很宝贵的,上更大容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已经操作过多次了,500G换2T,2T换4T换6T。
全部换完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RAID卡里删除重建RAI ...

被人案例asr的阵列卡之后,认定这牌子了。
来自microchip
支持什么操作系统写得很明白
资料犹如单片机资料一样详尽
不用担心认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位很宝贵的,上更大容量的吧。

已经是24T了,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次离奇的RAID5扩容成功的经历:
4个2T盘,想扩容成4个4T盘,我的设想是把2T盘逐个替换,每替换完一个 ...

4盘raid6是降级的raid6,
加2盘是标准raid6?
数据丢失修复能力,降级raid6比标准raid6差很多?

网友:
HP P420 的RAID6 ADG实测:在GEN7服务器上是可以扩展增加硬盘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685

网友E:
引用 楼主:
被人案例asr的阵列卡之后,认定这牌子了。
来自microchip
支持什么操作系统写得很明白

micro人气弱,也没电脑版,有人在上面提阵列卡么
你在用的asr 阵列卡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cro人气弱,也没电脑版,有人在上面提阵列卡么
你在用的asr 阵列卡什么型号的? ...

我在用Adaptec RAID 8805,我们对microchip熟悉啊,可以相信他的品质。

你看看的asr阵列卡的资料页面,再搜一个其它家阵列卡官网看看资料页面。我想你会毫不犹疑选asr的卡。

https://storage.microsemi.com/en-us/support/r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