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载导航的GPS总是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23):
RT,车型是2018日产天籁,自带的中控GPS总是连接不上,有时候开出去十几分钟才连上,怀疑是天线的问题,又买了一根天线换上也不起作用。是主机的问题吗?

网友:
主机的问题,或者是车内有干扰,比如有的蓝牙设备出问题,会干扰GPS 信号,导致信号差,很难收星。

网友:
把天线拉到外面试下,贴膜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