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大佬来分析下这个保护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2-10-23):
这是个万用表输入保护电路,这个电路在N1540运放的作用下三极管V1536的be电压为零BE结不导通,输入电流只是运放的偏置电流ib很小很小,运放的输入阻抗那么大它是怎样实现保护的?

网友A:
BC短路,BE当二极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短路,BE当二极管用。

在安捷伦的电路中也看到过类似的,结型管当成二极管用,据说在漏电、电容等方面远强于常用的BAT54,这里三极管是不是同样的考虑啊,和结型管的电路相比估计要差点吧。

网友:
就是过压保护,理论6点电压不超过8.几伏。那运放不是跟随器么,可能考虑信号源的驱动能力不强,要不直接二极管+稳压管不也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短路,BE当二极管用。

貌似这个二极管永远也导通不了啊,那个运放输出直接跟随的是基极输入的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短路,BE当二极管用。

超过7.4V的话V1537导通等于输入会不会烧掉三极管和稳压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个二极管永远也导通不了啊,那个运放输出直接跟随的是基极输入的电压啊 ...

跟随也有跟不上的时候啊,运放输出永远是滞后于输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过7.4V的话V1537导通等于输入会不会烧掉三极管和稳压管

前面不是有个1k1的NTC嘛,只要扛过NTC反应时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不是有个1k1的NTC嘛,只要扛过NTC反应时间就好了。

应该是PTC吧?

网友:
V1535 1536当做两个向并联二极管,交流差分输入钳位电压0.5V,与对地之间又有一个稳压二极管7.5v的对地钳位,防止输入电压过大损坏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