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认识图中PR电阻是什么电阻?

楼主(2022-10-23):
红色高精度电阻见图

楼主:
这一对高精度 0.01% 的 30k/270k 比例电阻用在一高速转换板上。它是保险电阻么?

楼主:
看着那 1/4 A 的字像是 250mA保险电阻的意思

网友A:
这比例一看就是10:1分压电阻。话说38还不能注册么?楼主真心走错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比例一看就是10:1分压电阻。话说38还不能注册么?楼主真心走错门了。

我也是认为是分压比例电阻。但不明白 PR 是什么意思?电阻和板子上写的都是 PR

网友:
PRI/4A?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