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中编辑器件中关联符号和封装时,会检查引脚吗?

楼主(2022-10-23):
关联符号和封装时,嘉立创EDA会检查符号和封装中引脚是一一对应,有无错标、漏标、重复问题吗??

网友A:
有一个红色的警告,引脚编号不对有红色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红色的警告,引脚编号不对有红色的引脚。

我把STM32F103C8保存到自定义的库里面,然后把符号改了,把引脚1的标号改成了0,,在“编辑器件”窗口中没有任何报错信息

只有把这个器件放到原理图中,,然后打开“封装管理器”窗口,才能发现报错信息”符号的编号0引脚在封装中没有对应引脚“
但是这报错也不完整,,它没有报告”封装的编号1引脚在符号中没有对应引脚“,,,
对于引脚特别多的芯片(比如BGA封装的芯片),如果没有这种一一对应检查功能,,感觉很容易弄错,,希望能加上此功能,,谢谢

网友:
右边第一个红色的不是告警吗?这个就是引脚与焊盘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