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迪文屏资料?

楼主(2022-10-24):
谁有这个迪文屏资料?柳工螺杆式空压机控制器用的,故障闪屏,伴随背光一起闪,像是接触不良,拆下来又好了,需要原理图资料查找问题,先谢了

网友:
借问一下楼主联系方式,有个示波器电源需要维修

网友A:
楼主看下这个有帮助么。他家型号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这个有帮助么。他家型号太多。

型号貌似一样的,有电路原理图么,有的话上传一下截图

网友B:
感觉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貌似一样的,有电路原理图么,有的话上传一下截图

大佬,我这没原理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源有问题!

是的,用热风枪加焊电源芯片,装机故障没有复现了

网友C(2023-01-31):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这个有帮助么。他家型号太多。

请问这个屏的资料有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屏的资料有吗?谢谢

在以前的资料里翻了翻。
凑合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以前的资料里翻了翻。
凑合看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