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电压3.47v,为啥就充不进电了呢:(

楼主(2022-10-24):
手机充了10多个小时,还是没法开机,
看usb检测仪充进去的电大概300mah,充电功率只有0.18瓦,
为何充电功率会这么低呢?
拆机后,万用表测试锂电池电压为3.46v,看着电压也不低,为啥放在手机里就是充不进电呢

楼主:
拆机后,按在5v充电器上充了几分钟,放回手机可以正常充电了,但是充个电竟然要拆机是不是太坑人了

网友A:
电池保护了?
大电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了?
大电流激活?

你说的也是拆电池么

网友B:
电压低于开机电压,无法开机,无法执行充电程序,好比饿昏迷的人不能通过自主吃东西醒来并继续进食。

网友C:
低端red米吗?最怕用的自动关机说不定就充不进去了,得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于开机电压,无法开机,无法执行充电程序,好比饿昏迷的人不能通过自主吃东西醒来并继续进食。 ...

插上充电器,如果电池电压在3.3V~3.5V之间,当电池电压达到3.6V后,电池就会正常充电。但是如果插上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反应,说明电池电压已经低于3.3V,手机不能启动充电程序,电池被“饿死”严重亏电了。

充电功率0.18瓦是什么情况,充电程序启动了没有?
充电程序没启动,接充电器也会有很小的供电功率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上充电器,如果电池电压在3.3V~3.5V之间,当电池电压达到3.6V后,电池就会正常充电。但是如果插上后很 ...

上电,电池电压高于开启电压,开机,开机电流导致电压跌落到保护电压一下,断电,进入下一个循环。 安全的剩余电量和较低的电池内阻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电池电压高于开启电压,开机,开机电流导致电压跌落到保护电压一下,断电,进入下一个循环。 安全 ...

电池饿死是低于启动电压,也充不进电,不拆机有办法激活电池么?

网友D:
低于保护电压,会小电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于保护电压,会小电流充电。

低于保护电压,充电20个小时了,现在充电功率还是0.18瓦
小电流充电多久才能激活电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于保护电压,充电20个小时了,现在充电功率还是0.18瓦
小电流充电多久才能激活电池呢? ...

小电流充电是100~300mA,如果没有这么大,说明充电IC不具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流充电是100~300mA,如果没有这么大,说明充电IC不具备这个功能。

5v,0.1A,小电流充电最小功率也能上0.5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端red米吗?最怕用的自动关机说不定就充不进去了,得拆机

其他手机,电池都不会饿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