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式是不是信仰?戴尔T140服务器用后备式UPS可行么?

楼主(2022-10-24):
服务器上面4个硬盘,应该功率不大吧,估计400W不到,今天发现UPS分在线和后备两只方式
客服说后备的切换有5ms时间,在线的没有。但是我看看原理在线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电池再逆变再供电,电池组长期处于充放电状态,而后备反而没这个问题。
那么5ms是否会造成问题呢?后备式便宜很多,估计损坏几率也少。还是在线式是否只是信仰?

网友A:
5ms应该没有问题的。电源里面有大电容,支持5ms应该绰绰有余。

网友:
在线式也不贵啊,电压高了,低了,浪涌都是UPS给你吸收掉了。

网友B:
搭车问问,我的小型后备式UPS,空载都有10来瓦,估计都转换成发热了,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s应该没有问题的。电源里面有大电容,支持5ms应该绰绰有余。

我也觉得是,5ms都撑不过去,服务器电源还算是好电源吗

网友C:
短时电源中断指标看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时电源中断指标看满足要求吗

服务器好像没这个指标,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在线式UPS输出的是经过逆变后的(纯净)正弦波电压;后备式有市电时输出市电(有的有稳压),使用电池时通常是输出修正正弦波(方波);看需求和预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式UPS输出的是经过逆变后的(纯净)正弦波电压;后备式有市电时输出市电(有的有稳压),使用电池时通 ...

供电其实要求倒没问题,毕竟服务器本身有电源,无论有没稳压都不怕
现在就是5ms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问,我的小型后备式UPS,空载都有10来瓦,估计都转换成发热了,正常吗 ...

我的20w。。。。都不舍得用了。

网友:
折中的可以看看线互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供电其实要求倒没问题,毕竟服务器本身有电源,无论有没稳压都不怕
现在就是5ms的问题 ...

按标准做的电脑和服务器电源都有断电后能再维持20mS供电的要求。

网友:
这不需要思考,就好比买宝马还在乎多加油吗。怎么安全靠谱怎么来,上山特最好的在线式。别等芭比扣了后悔。铅酸电池才多少大洋是不是,又不是连续工作很久,停电了后关机缓冲的。又不是后备电源。

网友F:
后备式的没问题的,我的戴尔T330,2块固态+2块机械,用了施耐德APC BK650M2-CH,后备式,650VA/390W,中间碰到过停电,没发生问题。
一般小功率的基本是后备式,大功率的基本是在线式。小功率估计都很难买到在线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备式的没问题的,我的戴尔T330,2块固态+2块机械,用了施耐德APC BK650M2-CH,后备式,650VA/390W,中间 ...

终于有用过的高手了,谢谢你。
电脑电源大概360W,我认为600W以上的UPS足够了,几百块也有。

昨日联系了戴尔,查询关于电源断开可承受的时间,首先问微信技术服务,说不知道,推给售前电话,售前说不知道,推给售后电话,售后说不知道,要升级更高部门。。。总之最后没人知道

网友F:
我的T330正好也是用的H330阵列卡,只是它是更老一代的机型,带8个硬盘位,目前只用了4个位置,为了可靠和性能,硬盘都组raid1。
UPS建议买带通讯口的,这样停电后ups可以通知服务器关机,服务器上需要装软件。施耐德APC BK650M2-CH的性价比不错,牌子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T330正好也是用的H330阵列卡,只是它是更老一代的机型,带8个硬盘位,目前只用了4个位置,为了可靠和性 ...

我那边已经建了RAID5,不重新折腾了 。
是的,我也打算买带USB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标准做的电脑和服务器电源都有断电后能再维持20mS供电的要求。

谢谢你,这个指标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20w。。。。都不舍得用了。

是啊,一个4盘位的NAS也才50瓦左右。我现在NAS关机的时候顺手把UPS也关了

楼主:
最后买了几百块的UPS,不是在线式的,试过两次拔电源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