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202 输出2.5V/1A左右,电感啸叫,SW输出如图。

楼主(2022-10-24):
电感设计仿真值为2.2uH,实际使用值为15uH,会是电感值选择太大了吗?另外用手按压DC芯片,啸叫声音会有明显的改变,从这看是反馈环路补偿不对?

网友A:
先按正常值测试。

网友B:
电感的额定电流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额定电流够吗

够的,额定电流3.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正常值测试。

电压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输出是正常的

打样一个正常值的电感来测试。

网友C:
原理图pcb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的,额定电流3.6A

才发现没有你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pcb都没有?

刚才没有传上

网友D:
先不讨论layout,数字电位计带宽就几十K,直接串在反馈环路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没有传上

看看VOut什么样子。VOUT和FB都看一下。SW看不出什么问题,反倒像是轻载模式打嗝(十几k)。

还有,这个电路上面不要用钽电容!!!一定要用大容量MLCC。现在都普遍高频化了。钽电容容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讨论layout,数字电位计带宽就几十K,直接串在反馈环路上?

您的意思直接带电位器不可取,要再加一级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VOut什么样子。VOUT和FB都看一下。SW看不出什么问题,反倒像是轻载模式打嗝(十几k)。

还有,这个 ...

当前输出电流还是很大不应该是轻载打嗝

网友E:
看到这布局我就纳闷了,按官方的EVM布局走线很难吗?

楼主:
官方PCB图

楼主:
换了小电感量的电感,啸叫几乎听不到,做个小排量测试后再来结贴

网友:
布局不太好,换全封闭一体成型电感能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小电感量的电感,啸叫几乎听不到,做个小排量测试后再来结贴

你别急着小批量啊
不要这样搞研发啊
板子有多少bug你就要搞多少次小批量吗?

你先把环路、阶跃都测试了再说
我看了下手册,这个芯片是电流控制模式、内部补偿的,外部电感、电容大小可能会影响环路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布局我就纳闷了,按官方的EVM布局走线很难吗?

其实官方的布局就很烂,不信你看看……
和TPS563200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官方的布局就很烂,不信你看看……
和TPS563200一样的……

晕,我上午刚抄了这个布局,已经下单了。

网友F:
官方Layout除了SW节点也没有问题,硬要说那就是pinout的锅。

网友:
Boost Capacitor的线我是这么走的 ,这样会影响运行稳定或增加输出纹波吗?

网友G:
我也唠两句,直男总觉得layout 弧形,前凸后翘,仿佛眼前是个丰满的美女,TI官方layout或许是女的画的,有棱有角又大又租,没毛病。
1、官方的layout 重点在于表明冷热线与环路,环路尽量避开热线。
2、DC-DC layout没有 完美的,只是权衡,SW热线尽量不打孔,输入电容尽量路径最短,环路远离热线。若需要取舍,从官方的layout可以看出,输入电容与环路优先考虑,SW电感不可避免需要打孔
3、22楼的问题,一般不会有问题,不过在sw与vfb之间最好加一条GND做屏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官方Layout除了SW节点也没有问题,硬要说那就是pinout的锅。

这个pinout也是可以理解的,SW肯定距离vin与gnd最短,也只能在中间,在硅片上也是这个布局。外部sw线PCB打孔不算什么问题,顶多算凑点电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pinout也是可以理解的,SW肯定距离vin与gnd最短,也只能在中间,在硅片上也是这个布局。外部sw线PCB ...

距离上也好端端的就延长了1.6板厚*2=3.2mm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唠两句,直男总觉得layout 弧形,前凸后翘,仿佛眼前是个丰满的美女,TI官方layout或许是女的画的,有 ...

请问如何进一步学习你说的冷线、热线相关知识?

我搜索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关键字不够准确。

谢谢。

楼主:
结帖,经测试(10片)电感改为3.3uH后啸叫几乎听不到,自认为已解决啸叫问题。另外打算按大家推荐采样一体成型电感。

网友(2022-11-23):
SW打过孔走大电流,或者电容下面走线,这些EVM的走线也是神操作。我们平时都不这么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小电感量的电感,啸叫几乎听不到,做个小排量测试后再来结贴

为啥电感量小,啸叫会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何进一步学习你说的冷线、热线相关知识?

我搜索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关 ...

那家伙说的“热线”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说法,我从来没见到过。
我只知道“hot loop”,中文是“热环”
这篇文章介绍的不错,你可以看看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on-notes/an139f.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家伙说的“热线”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说法,我从来没见到过。
我只知道“hot loop”,中文是“热环”
这 ...

好哒,今天就学习一下,many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