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电机工作时产生的浪涌电压烧毁DC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2-10-24):
以下是目前使用的电机,工作电压24V,工作最大电流3A。
当电机工作在最大负荷时,当电机反方向工作时容易产生浪涌电压
经过测量大概会有100V左右。目前DC to DC降压模块也是用的和电机供电同一路输入,采用开关电源供电。
DC TO dc的主要功能是24V输入5V输出给手机充电。
在客户端发现DC芯片有烧毁的情况没有5V输出,经过分析应该是电机造成的浪涌电压太高导致芯片坏。
我们在芯片输入端也加了30V的 双向TVS管也不管用。芯片还是烧。
有没有什么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电机引线两端接压敏电阻试试

网友:
电机两端加4个二极管,分别是到电源和反向到地?另外并个电容
这个推杆惯性是很大,我之前用RZ7889驱动,烧过一些

网友:
单路供电过压超出开关电源芯片的极限工作电压了是吗,或者一定要给手机充电么?把DCDC功能砍掉有影响吗?

网友:
https://www.icxbk.com/ask/detail/35706.html
看看有没有帮助

永磁直流电机快速制动
24v 60w,这个功率级,无疑是永磁直流电机。

永磁电机制动可采用能耗制动,绝对不可以直接短路,因为电机在掉电后由于惯性作用,扔然具有很高的瞬时速度,如果直接短路,会产生比供电电压稍小的感应电动势E,由于电枢电阻一般很小,故产生很大的电流,对永磁体有消磁作用。

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是在掉电的同时,并一个与功率电阻上去,保证电阻接上去的瞬时放电电流不超过电机可承受的最大脉冲电流(避免消磁)。
由于放电电流越来越小,所以在后期主要靠磨擦力来制动,如果要加速制动过程,可以用电子恒流放电器,可大大降低制动时间。

大功率电机,不可以用反向加电制动,一是对电机永磁体有强烈的消磁作用,二是对电源有很大的短路冲击。
来自bbs

楼主:
这个是沙发上的电机,客户要搞usb给手机充电功能,所以要加dc降压电路,dc芯片也换了很多耐压50V的也用过照样烧。

网友:
加上自恢复保险

网友:
你加了TVS管也没什么用呀,TVS管前面串个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
示波器搭上去,量下波形

网友:
DC/DC前端搞个电感是有作用的。

网友:
24V的电机系统,我已经上了100V的DC-DC了

以前用LM5017MRX,现在改成SY8501FCC

SY8501FCC的表现比LM5017还要好。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的  做刹车处理  或者慢慢降速处理就行   或者在电流输入端加电容和电阻  或者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沙发上的电机,客户要搞usb给手机充电功能,所以要加dc降压电路,dc芯片也换了很多耐压50V的也用过照 ...

加个二极管,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二极管,加个电容试试

这个是正解,这个反向电压只能隔离,吸收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二极管,加个电容试试

加二极管时正解,选个耐压高的,电流大的就行,二极管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解,这个反向电压只能隔离,吸收来不及

这个解释我理解了。
我稀里糊涂避开了这个问题了。
24v电机,单24v供电电源进板后控制侧和电机供电用俩二极管分别串联,二极管后接电解+陶瓷电容,当然电流在板子上的走向也控制了下,弱电藏的距离供电口比较远。

楼主:
二极管隔离方式确实比较靠谱,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