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在VM虚拟机中不能运行

楼主(2022-10-24):
请教高手,VSCODE能不能在VM虚拟机中运行。
我的计算机中安装有VM虚拟机,安装了WIN7 x64,并在这里安装了KEIL C251,因为C251没代码补全,想用VSCODE来试试,结果安装完VSCODE后运行不了,双击VSCODE快捷方式后没反应。
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右键属性,以兼容方式运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属性,以兼容方式运行试试

没用,都是小圆圈转两下没了

网友B:
新版本只支持win10 你需要找个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只支持win10 你需要找个旧版本

我试试

网友C:
没有必要在虚拟机里面编辑代码啊, 文件夹共享出来给到母机, 在外面编辑好虚拟机里面在编译就行了

楼主:
换成1.70.3果然能运行了

楼主:
可惜没法打开C251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在虚拟机里面编辑代码啊, 文件夹共享出来给到母机, 在外面编辑好虚拟机里面在编译就行了 ...

你的方法很好,有没有办法处理C251的项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很好,有没有办法处理C251的项目呢

C251我不是很懂, 如果是C语言, 单片机而言
你应该尽量减少对库的直接引用,
用自己的函数 在一两个文件内完成对库函数加个壳,
大多数都文件就可以不报错和自动完成了

网友D:
vs code不能直接打开.uvproj  ,而是直接打开工程文件夹
我自己用来开发c51,也是不能直接用vs code来编译,而是借助了一个bat文件,在vscode里头操作右键bat然后run。然后输出信息有点繁杂,有时候我还 回到keil里头点编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s code不能直接打开.uvproj  ,而是直接打开工程文件夹
我自己用来开发c51,也是不能直接用vs code来编译 ...

有插件的:Embedded IDE,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vs code不能直接打开.uvproj  ,而是直接打开工程文件夹
我自己用来开发c51,也是不能直接用vs code来编译 ...

想借用VSCODE的代码补全,界面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插件的:Embedded IDE,你可以试试

同样不能处理C251的项目,现在STC32是C251,

网友F:
用虚拟机的目的是为了运行某些中古时代的软件,例如广告99之类玩意
UP主这是把最新软件搞进老系统里运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虚拟机的目的是为了运行某些中古时代的软件,例如广告99之类玩意
UP主这是把最新软件搞进老系统里运行了 ...

也不一定,对于我这种日常UBUNTU,虚拟WIN10的,用到LINUX下没有的软件,只能虚拟机了。LINUX WINE 可以运行KEIL,编辑,编译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法调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对于我这种日常UBUNTU,虚拟WIN10的,用到LINUX下没有的软件,只能虚拟机了。LINUX WINE 可以 ...

可以直接用J-link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直接用J-link下载吗?

下载可以的,直接用JLINK的工具烧写BIN或者HEX就可以了。变相的调试方法也有,就是因为WINDOWS的路径和LINUX不一致,代码关联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只支持win10 你需要找个旧版本

vscode新版不能在win7运行了?
微软这么快放弃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