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软件模拟IIC通信返回0xFF,读取失败

楼主(2022-10-24):
iic两条线都可以正常拉低拉高,模拟STM32读取从设备寄存器操作(前面已经初始化),但是读取不出有效数据

网友:
参考原子例程,还有你Read_Byte只是一步,开始信号呢,发命令后应答呢

网友:
这种低速通讯直接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多调调就理解了

网友:
楼主是没有理解IIC协议,所以还需要时间,多看几天久搞懂了

网友: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抓下波形,你这给个程序别人也不好分析。

网友:
必须自己折腾,否则水平无法提高

网友A:
貌似 stm32 模拟 i2c 不用设置 io 输入,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 stm32 模拟 i2c 不用设置 io 输入,输出的,

配置的推挽要,开漏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的推挽要,开漏不用

是的,没有必要配置为 推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配置的推挽要,开漏不用

为何呀 ?

网友:
逻辑分析仪抓包分析还是比较方便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呀 ?

开漏是按照标准协议,需要外挂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