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的PL 的IO大家用的时候都有外部串电阻吗?

楼主(2022-10-25):
如题,原先 其他型号的FPGA 和单片机 都没什么注意, 但是最近画的两块屏幕 让我觉得   串电阻好像有必要了

屏幕都是RGB888的, 然后板子是没接电阻  GPIO 直连屏幕的,   出现的问题是 初始化 有很大概率会失败,    原先以为是屏幕问题,所以 这次特地换了个I2C初始化的屏幕去抓 ack信号看看

调试过程发现如下问题 :

1. 屏幕不接  情况下  I2C 一直发   RGB888也一直发,    示波器可以一直抓到I2C发送的信号  (程序里 while(1),一直发送 I2C数据)  说明PS 的I2C一直没死机
2. 在1的情况下将屏幕接上    I2C 一直发,  RGB888也一直发,  ZYNQ的PS 硬件I2C竟然崩了  ,发送了一下  然后就再也不发送了(用PS的 sdk debug 发现  I2C 发送 多次 有几次会没有读到ack,然后 积累了几次错误后,I2C停止工作)
3. 将ZYNQ  PL端的 RGB888全部关闭,  然后PS端的I2C仍然一直发,    SDK每次都抓到ACK信号 成功率100%,也不会停机

现在比较意外的是
1.I2C 停机的原因是什么(明明情况一没有ack下 也能一直发送)
2.I2C确实 是被RGB888干扰到了 ,RGB888的各路信号 也确实存在过冲 和振铃, 然后I2C 上能抓到  干扰
3.这种情况 需要RGB888 每一路都串电阻吧

另外线与线的距离是 15mil     RGB888线是 6个mil

还有一个 比较好奇的地方   ZYNQ的 PL 的IO(程序TX的部分)每一路都要串电阻吗?
看了好几个开发板   有板子核心板(黑金)串33欧的 也有PYNQ串 200欧的, 也有米联客和正点原子这样不串电阻的

网友A:
i2c加个1ma上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加个1ma上拉试试。

I2C 现在加了 4.7k 上拉

1ma  是上拉电阻再调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加个1ma上拉试试。

另外RGB888的,每一路脉冲的振铃 好像 对整个屏幕的板子都产生干扰了,  后面  再测试下看看 是否对每一路 信号 串个电阻 ,来抵消反射的波形  和振铃 ,减少整体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RGB888的,每一路脉冲的振铃 好像 对整个屏幕的板子都产生干扰了,  后面  再测试下看看 是否对每一 ...

slew slow/quiet drive 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ew slow/quiet drive 2/4。。。。

   4ma  drive 我试过,   slew好像默认是 slow   我再研究下看看

感觉ZYNQ的 推挽结构   推力太猛了

网友B:
几寸屏,是谁家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寸屏,是谁家的屏幕

自己画的屏 4寸

打算再出一版   把线距拉开  并且RGB信号都上  电阻 看看, 对EMC也好一些

网友C:
IIC上的主设备与从设备间需要串小电阻,这样阻抗匹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上的主设备与从设备间需要串小电阻,这样阻抗匹配更好。

我晚一些串个1.8的看看

你说的是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晚一些串个1.8的看看

你说的是串?

是的,串小电阻,一般会串100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串小电阻,一般会串100R的

I2C 串电阻 倒是第一次听说  我也研究研究看看,   I2C 串电阻确实能吸收 反射波 和  耦合到I2C上的干扰波

网友D:
一般串22或者33,走线短,速率也不高,按理说串不串都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RGB888的,每一路脉冲的振铃 好像 对整个屏幕的板子都产生干扰了,  后面  再测试下看看 是否对每一 ...

根据 我们软件的说法, ZYNQ的I2C 是阻塞式读写, 如果失败,会跳不出来, 要人为手工打断。当然 我一个搞硬件的 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 我们软件的说法, ZYNQ的I2C 是阻塞式读写, 如果失败,会跳不出来, 要人为手工打断。当然 我一个 ...

对的 我也泪崩  竟然程序会卡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串22或者33,走线短,速率也不高,按理说串不串都行啊

全部重新打样串电阻了 回来再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重新打样串电阻了 回来再看看效果

请问下,后来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