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产品自检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22-10-25):
各位大神上面3个电路:1、红外脚感属于输入检测信号输入 2、增压泵是控制一个小的12V直流电机 3、水箱加热是给一个220的加热水箱加热。
电路中还有很多相似类型的电路,我现在想针对这些电路做一个故障自检,当改电路出现故障的时候能判断出是主板问题还是配件问题,请教可以怎么去实现?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1 预留测试点
2 制作工装
3 测试并打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预留测试点
2 制作工装
3 测试并打标签

楼主说的估计是使用过程中的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预留测试点
2 制作工装
3 测试并打标签

对,楼主是说BIT
这样一来就很复杂了,

网友B:
对于输入型模块,装 TEST 键用于手动产生信号,参考漏电保护器的 TEST 试验键;
对于输出型模块,装 LED 指示最终输出是否有电压即可,参考公牛插座指示灯。

以上是手动/眼看式自测,需要全自动测试的话,就是光耦再回馈的主控里边去。
但是这里又有问题:这个自动测试的单元的故障,由谁来判别?由此引入的漏检/误检如何剔除?

网友C:
1.红外的一般不自检,非要做的话,旁边放一个红外发射LED,输出自检信号,看能不能收到。另外红外一般VCC串100欧电阻然后加电容,空调应该大多都有,建议采用这种设计。
2.水泵,简单点就是MOS的S极下面加个小电阻测电流来判断,复杂点的我现在不想说。
3.加热的是交流,找微型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预留测试点
2 制作工装
3 测试并打标签

是使用过程中的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输入型模块,装 TEST 键用于手动产生信号,参考漏电保护器的 TEST 试验键;
对于输出型模块,装 LED 指 ...

按键和指示灯这些都装不了,这是一个消费类产品,不是机器设备,机器设备这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红外的一般不自检,非要做的话,旁边放一个红外发射LED,输出自检信号,看能不能收到。另外红外一般VCC串 ...

1、那是个红外输入检测端口,只是检测有没有电平变化
2、MOS下面加小电阻测电流也不行,因为当检测不到电流的时候也不确定是配件坏了还是主板端口坏了
3、微型互感器一样的问题,检测不到电流的时候不确定是配件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那是个红外输入检测端口,只是检测有没有电平变化
2、MOS下面加小电阻测电流也不行,因为当检测不到电 ...

1.红外探头是一根线插上去的?那就把自检用的红外LED一根线插上去,然后放在探头边上。做不到就别测,反正本来就没人测这个。5V加电容然后串100欧。(上拉电阻在5V而不是100欧后)
2.这作为一个消费类产品,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需要做到的,什么是不需要做到的。无论进口国产,随便找个电饭锅,看看它能不能区分是配件坏了还是主板端口坏了。
3.同2.    编辑补充:节省成本的话,可以通过温度判断加热功能是否正常。

4.我认为需要增加的:水泵水流传感器、水箱水位传感器、常闭的水箱加热器机械热保护开关或一次性温度保险丝。

如果你作为画板子的不想让锅扣自己身上,你可以:
1.红外接口5V加电容然后串100欧。(上拉电阻在5V而不是100欧后)要自检,你可以测这个100欧后面的电压来判断那边是不是短路了,不测的话它本身也是个保护。信号线限流后用BAV99保护到电源轨,然后5V上装TVS。
2.驱动12V电机的MOS换40V的,最好是TO-252封装的,小点可以是SO-8,电机与MOS之间加PPTC自恢复保险,MOS并联TVS和RC吸收。
3.买个好牌子的固态继电器,拆开抄一下可控硅电路,替换掉当前的。编辑补充:它输入部分用于兼容宽电压输入信号的恒流电路不需要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