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的今日热点如何清除掉?

楼主(2022-10-25):
到网上找了常规的方法清除不掉。

网友:
会不会是edge里头的设置?我一台win11好像要在edge里头也要设置

网友:
装ltsc可以清静。

网友A:
右击任务栏,关闭即可。。。

网友:
装win server 2022更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任务栏,关闭即可。。。

可以了,谢谢,居然这么简单

网友:
任务栏右镇定,图标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