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重装系统,续航时间几乎延长一倍,什么道理?

楼主(2022-10-25):
如题,手机被绑架了,重装系统,以前头一夜里充电,第二晚上电池点不足了,重装系统后,续航时间几乎加倍,觉得以前也没运行什么软件,什么道理?什么程序吃电这么厉害?

网友:
后台有很多小鬼APP在不定时唤醒系统或者启动流量数据,默默记录你位置,短信或者照片,这些后台任务是看不到APP在运行的。

网友:
什么品牌的?有没有装过反z app

网友:
国内的垃圾软件后台偷偷摸摸一直办坏事。

网友:
手机重装?还是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对,你被插得比我的单片机还慢

网友:
安卓肯定是的,苹果好点

网友:
安卓吧? 国内的安卓APP无法无天, 苹果稍微好点.

网友:
过几天又会卡成狗的,系统在后台偷偷下载程序。

网友:
用adb把能停用的app都停用,保证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