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旋变ads1210 16bit,有时上电后最高位是1,差了180度

楼主(2022-10-25):
板子静置一会,出现的概率大。
我对旋变这个不懂,我理解他应该是0到65535对应0到360度,但是把电机保持不变,会出现标题的问题。
比如 正常起来是0x1234,  出问题时数值就是0x9234。
请教大佬,这个一般是啥问题。

网友A:
spi?挂逻辑分析仪抓一抓不太可能是ad芯片的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0和-1(65535),在临界点时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挂逻辑分析仪抓一抓不太可能是ad芯片的问题

有道理 抓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0和-1(65535),在临界点时跳动?

不是临界点

网友C:
是不是反相了,解算的时候直接用TAN求解就会出现相位180度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反相了,解算的时候直接用TAN求解就会出现相位180度模糊。

估计是配置问题吧。原码和移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挂逻辑分析仪抓一抓不太可能是ad芯片的问题

改了给1210的时钟,现在测试没出现了,还在继续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