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继电器控制直流马达正负转,如何保护继电器的触电问题

楼主(2022-10-25):
群里各位好!如题所示我用下面的电路控制直流有刷电机正负转,极端情况下电机堵转瞬时电流会30A,正常工作10A左右。怎么保护继电器的触电呢?我下面图的四个二极管有起到作用吗?

本意是继电器正负转断开的时候把继电器中的电流通过4个二极管中的两个对电源续流来防止突然的断开导致线圈有高压烧毁继电器触电,图中的原理图是否画错了。感觉续流的时候电流通路不对。还有如果正确续流了对电源电压的影响是什么?电压窜多高。
谢谢了

网友A:
电机上并联压敏电阻,CBB电容,消火花,继电器电流尽量选大一点

网友B:
如果是图上只有这俩继电器的话,停车相当于是短路刹车,肯定不行。
额外再加个继电器或MOS控制起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图上只有这俩继电器的话,停车相当于是短路刹车,肯定不行。
额外再加个继电器或MOS控制起停就可以了 ...

老哥,能给张原理图实例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并联压敏电阻,CBB电容,消火花,继电器电流尽量选大一点

有只用二极管的方案吗?CBB电容体积太大了

网友C:
一个换方向,一个启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只用二极管的方案吗?CBB电容体积太大了

要用二极管方案的就用P+N mos管做的H桥来驱动吧这样搭配没有电火花干扰,继电器方案的首要考虑是灭弧及触点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换方向,一个启停

直流有刷电机,一个继电器做不到切换正反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能给张原理图实例吗?感谢。

就在你楼主位电路图上再增加一个继电器,控制两侧继电器触点是否连接12V电源就行了。(但是不切断二极管上面的12V,只控制继电器的,电机必须得有个释放能量的路径)
然后,我建议将其中一个方向控制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调换,2个方向控制继电器绕组并联(如果能找到双刀双掷继电器则一个就可以方向了),
让它只能处于正或反的状态,避免出现同时连接12V或GND的状态,运转与否则用新增加的控制电源的那个继电器实现。

网友:
以前机床主轴电机正反转都是交流接触器,直流的80A继电器很好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流有刷电机,一个继电器做不到切换正反转吧?

可以啊,一直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一直这样用,

老哥,给个原理图 或者提示呗。谢谢

网友:
还不如用H桥。

网友:
切换时候会电机短路刹车,对继电器冲击较大。其实可以用一个双刀双掷大功率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正反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一直这样用,

单刀单掷继电器的话不可能。双刀双掷才行,那也相当于2个单刀的。

网友:
可以用双继电器方案,大功率单刀单掷继电器做电机热开关控制,承受启动电流与断开电弧。然后后面接一个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做冷换向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