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能否推荐一些国产的DSP生产厂家吗

楼主(2022-10-25):
我们需要用一款国产的DSP芯片,但是搜了一圈发现国内做DSP芯片的厂家很少,很多都是直接定制的军方用的。所以来请教一下大佬们

网友:
GD     APM       现在还分DSP吗?      arm的浮点单元也很快的

网友:
想要速度,上fpga,除非甲方指定需要dsp

网友:
ti低端的dsp已经归为mcu了,c2000的dsp运算能力现在都不是arm的对手,高端的c6000系列国产山寨品都很贵,民用用不起。

网友:
中科昊鑫,pin脚兼容ti dsp的部分型号

网友A:
进芯电子的C2000 系列 的DSP 兼容TI的 TMS320F28035,  28034等,很多大厂都在用了;
还有中科昊芯的DSP  有兼容TI的 TMS320F28027的型号;
还有长沙的毂梁微电子,也有兼容的型号,都可以咨询下,看你的需求了。
昊芯是有自己的IDE开发环境的, 进芯是完全用TI的CCS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芯电子的C2000 系列 的DSP 兼容TI的 TMS320F28035,  28034等,很多大厂都在用了;
还有中科昊芯的DSP  有 ...

能不能bin to bin兼容,就像那些替代stm32芯片那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bin to bin兼容,就像那些替代stm32芯片那样的,

可以的 ,都是Pin to Pin 的,但内部工艺不一样,导致软件部分会有细微差异,这些差异自己很难发现,如果要用最好联系原厂的FAE才好,避免自己踩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都是Pin to Pin 的,但内部工艺不一样,导致软件部分会有细微差异,这些差异自己很难发现,如果 ...

我是说的bin不是pin哈,pin是第一步,
你说可以是已经看清楚了的吗?就是和那些所谓完全兼容stm32的一样?这样的话我想找一家来试试看。
前段时间弄个所谓的完全兼容的fpga来测试,结果是说不用改代码,是的就是不用改,但是得重新编译?

网友:
进芯的是bin兼容,他们没有自己的IDE软件,直接用的TI的Code Composer Studio™ IDE

网友:
ARM内置的DSP单元相当于TI哪个系列的dsp水平,C2000 C5000 C6000

网友:
我这面做音频类dsp,需要的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