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些4GDTU对比看看(四信/汉枫/银尔达/移讯通/塔石..)

楼主(2022-10-26):
最近公司想要找家DTU贴牌定制,拆了些现有和新选购的看看。
个人偏向用合宙方案的,lua改功能容易。可靠性方面就不太懂了,各位多给给意见。
----------------
四信F2X16
之前项目常用,远程管理参数的平台要好几万才给用

下方五位受害者合影

移讯通Q560-C
有国产芯高通芯可选

汉枫PG41-M
合宙的模组,但只用AT固件,不支持二次开发。主控可以跑汉枫脚本。可以远程管理配置。

汉枫EG41A

塔石TAS-LTE-892C1
看着也是合宙模组

银尔达YEDG724W
合宙好基友,性价比高,资料开放方便二次开发

银尔达YED-D724
无敌便宜

展讯
合宙公版电路,上下拼接设计不错。用了几十个自己刷iRTU固件,远程管理方便。

--------彩蛋---------
格力GMV5空调内机CAN线路上的DTU
应该云端要接口就能远控了,我还辛苦把外机CAN连起来联网了

炬华电表上的4G模块

网友A:
不懂楼主要做什么,拆这么多DTU,可以找我定制,要什么功能什么功能

网友B:
你拆了半天,要宏电的啊.....
我投了2K的DTU....用的移远的CAT-1......很多便宜的可靠性和技术支持都太差了。我给你推荐移远的...我最近还要下1~2K的4G-CA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半天,要宏电的啊.....
我投了2K的DTU....用的移远的CAT-1......很多便宜的可靠性和技术支持都太差了 ...

用open方式开发吗?看到官方有Python脚本dtu方案
,之前尝试过感觉比合宙的luat成熟度还差不少
https://gitee.com/qpy-solutions/dtu

网友C:
我是用QUECTEL 的EC200+STM32G070做的,有2000多台在现场跑,稳定性还是可以的。OPEN  MCU局限性还是很大,不如自己整个单片机想加啥功能都可以

网友D:
有那个功夫 不自己开发,dtu没啥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要做什么,拆这么多DTU,可以找我定制,要什么功能什么功能  ...

我们主要用在水电表采集改造。主要是需要远程管理功能,直接设备给施工队施工安装记好imei,我后台远程管理串口和网络参数,不用跑现场用线一个个改参数。然后就是最好支持脚本等二次开发。价格比四信宏电这种老牌低些,稳定性不差的。厦门厂家更好,方便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QUECTEL 的EC200+STM32G070做的,有2000多台在现场跑,稳定性还是可以的。OPEN  MCU局限性还是很大, ...

最近在搞移远EC800N open c sdk,很多函数的参数都没说明也没有源码,就给个函数名给你调用,用起来很慢。

网友E:
商品的DTU 很多功能,我们用不上的,建议用AIR724UG, luat 开发,非常快捷,厂家把各个功能模块都做好了的,
你只要会调用就OK ,开发起来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个功夫 不自己开发,dtu没啥难度的

最多利用完善开源的方案,自己改改板子。这方面不想投入太多。最好还是让可靠的公司负责,不然出问题自己揽活又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品的DTU 很多功能,我们用不上的,建议用AIR724UG, luat 开发,非常快捷,厂家把各个功能模块都做好了的 ...

luat我也熟悉,想找用合宙方案硬件做得比较好的公司。目前好像主要银尔达,问他们要emc测试结果都没有。

网友F:
我用成都 yeeCOM的,用来MQTT透传,稳定性还不错

楼主:
忘了也买个有人的USR-G771,有隔离版可选。各型号的可靠性等级也标清楚了(只提供了内部测试报告)。
汉枫的说没这方面的报告

楼主:
补充下塔石TAS-LTE-892C1背面,有独立看门狗SGM708,485芯片是美信MAX13487,好评!
模组插上USB读到日志是合宙的。也能远程管理参数。

网友:
mark下,以后也许有用

网友:
这些模块最便宜的多少钱

网友:
用合宙新发的AIR780改了一个一版RS485 MODBUS的网关,类似DTU吧。AIR780号称开机2-3秒联网,长连接电流小于3mA,看参数还是很诱人的,准备试试。
主要用在采集RS485传感器,超低功耗设计,所有外设可以关断。适合用在电池供电,有低功耗采集要求的场景。
硬件方案STM32L431RC+AIR780E,带电池,可以保持时钟。
加了一路蓝牙,方便参数配置。带外部电源控制。
加了一个SHT30,可以采集温湿度。

宽电压设计,5-24都可以。
相对来说,抗干扰就没咋处理了。主要是用在低功耗的数据采集场景。

网友G(2023-06-08):
引用 网友F:
我用成都 yeeCOM的,用来MQTT透传,稳定性还不错

支持 MQTT  SSL 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 MQTT  SSL 功能吗?

MQTT支持,加密好像不支持

网友:
我们用移远的,python开发